请问315M或433M的接收模块,在没数据时电平应该如何?

楼主(2019-05-30):
目前手上有这几块315或433的接收模块。下面模块均在3.3V上运行
这个在没数据时,电压约在1.5V左右跳动.......(315和433均是如此,下面的相同)

这个没有数据时,电压约在0.9~0.7左右跳动

因为我是打算用mcu解码的,我看手册说明书上同步码是先高后低。那么这里的模块感觉不相同,那如何做到一开始识别同步码的?(因为手上没有示波器,这里真的没办法作识别.....)

网友A:
淘宝买个usb 逻辑分析仪。这种解码跟红外解码类似,用外部中断,用定时器计算脉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个usb 逻辑分析仪。这种解码跟红外解码类似,用外部中断,用定时器计算脉宽 ...

请问像这类无线的通讯,带宽和采样最好是多少呢?(总不能是越贵越好阿.....那太贵了....)

网友B:
这种是超外差的吧?一般都是1200~9600bps之间的码率,编码是IC自己的么?还是MCU给的编码?MCU给的话,使用曼彻斯特编码比较好,归零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像这类无线的通讯,带宽和采样最好是多少呢?(总不能是越贵越好阿.....那太贵了....) ...

几十元的东东到24M,无线通讯载波315M.数据频率不高的,足够用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8#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超外差的吧?一般都是1200~9600bps之间的码率,编码是IC自己的么?还是MCU给的编码?MCU给的话,使用 ...

mcu编接收码,主要接收1527和2262这一类的。(谁叫市面没有卖这类的模块,我需要是能知道地址码的模块,可惜外面的全是只知道数据D0~D3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元的东东到24M,无线通讯载波315M.数据频率不高的,足够用了.

谢谢了,这个好。

网友D:
这类廉价模块都这样,无信号时输出的是噪声振荡,其均值电压由占空比决定,1/2左右时就是中值电压。

网友E:
没有信号时,是这样的电平:

白噪信号

网友A:
楼上,这种模块,用外部中断解码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信号时,是这样的电平:

这个用单片机外部中断解码,不行吗?是不是有误触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单片机外部中断解码,不行吗?是不是有误触发?

外部中断配合定时器,可以解码,只不过由于干扰信号的存在会经常进入外部中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外部中断配合定时器,可以解码,只不过由于干扰信号的存在会经常进入外部中断。 ...

按照9600bps的速度,简单的rc滤波能解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在超再生接收比輓常见。而超外差式的杂波不会这么密集而是稀稀落落。我自己做接收机所以很清楚。先前 ...

是的,超再生的就是这样的波形,以前自己做发射、接收电路,就是用示波器看波形,调整到波形最密,幅度最大就算完事。
后来买现成的超外差模块,无信号时,波形干净多了,但还是有点杂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的,超再生的就是这样的波形,以前自己做发射、接收电路,就是用示波器看波形,调整到波形最密,幅度最 ...

滤波措施,100p,1n,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滤波措施,100p,1n,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你可以试一下加电容,不过直接用软件能解码啊,有信号来的时候,波形就很规整了。

网友G:
做个帧头检测就好,只有符合帧头的数据接收,其他都处于查找帧头状态。

楼主:
首先感谢提供逻辑分析仪这个思路的坛主。真是工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这个玩意一抓就全部出来了。
目前基本上可以确认模块的好与坏。质量不好的那款(我就不明说了),电平波形是乱跳,可以说在1ms内反复跳,如果以中断方式来接信号的话,基本上都是中断的了。
好的那一款却是长期保持一个电平的,只有接到信号才会转换电平,用中断来抓非常好的好抓。而且非常少误差。这个真是认真做才知道差距阿............

网友H:
一个时钟周期=8个机器周期吗 ?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几十元的东东到24M,无线通讯载波315M.数据频率不高的,足够用了.

这里的24M是啥意思啊  那433 不是大了几十倍啊

tyw
@QWE4562009 :433M无线模块数据传送速率(100kbps) 了不起了,再高出错率就高了.用24M分析仪去读,很轻松的.
@tyw :解调后 速率也不会降那么多吧。。。24M的太窄了
tyw
24M指仪器带宽可达范围,433M是载波频率,数据解调后速率不高的.

网友H:
你说的电压 跳动是电源跳动吗  ?

网友I(2020-11-03):
请问楼主 学会了吗? 可以教教我吗? 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没有信号时,是这样的电平:

我也遇到你一样的波形
但是收到信号后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