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4G+AI+IOT智能视频安防领域的首选

楼主(2019-05-30):
有个经典的案例

通过4G+AI+IOT技术应用在视频监控领域,原本是个非常完美的方案,结果一个都没卖出去。接下来肯定有人问既然完美的方案为什么就没卖出去?他这个是靠太阳能供电,首先大家都知道4G是通过无线射频发射信号与LTE基站进行连接,所以的发射功率与信号强弱对功耗影响非常大,,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失败的产品(产品质量没问题、主要是功耗太高)导致客户使用一个星期不到就没电,出现大批量退货现象。

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4G在国内市场逐渐的替代2G的应用,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客户的接受,但是4G射频功耗太高也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很忌惮,如何降低功耗成了众多模块厂家的最头疼的事,也是当务之急。
一4G+AI+安防应用前景:
对于安防人来说,人工智能的最大作用就是在于对海量视频进行智能分析并实现事前预警,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这是人工智能行业在安防领域落地的一个很重要的赢利点与服务。
最重要的是AI解决的不仅仅是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结构联系,更多的是可以自主进行判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会取代更多的传统安防技术整个安防行业已经到了比拼核心技术的关键时刻。AI+安防的应用场景重合度不是特别高,而且还有很多地区等待AI的业务渗透,AI安防产品对数据的需求很大,依托大量的运营和数据让机器通过学习算法进行自我升级。
二、4G摄像机的技术原理
低功耗4G摄像机,采用海思主控芯片(目前高端的是海思),运行LiteOS操作系统(目前只有LITE0S才做系统支持USB高速传输),实现快速启动。通过4G传输图像,并使用太阳能板和锂电池供电。可以实现APP远程快速唤醒、PIR感应唤醒、免布线等功能和特点。
三、4G模块需求分析
4G模块实现摄像机的4G连接,传输实时图像、录像、在线唤醒等。在平时无操作时,IPC处于掉电状态,4G模块处于上电休眠状态。4G模块独立完成和基站的在线连接,独立完成和服务器的心跳,以保证互联网通道的连通。选择一款合适的4G模块对于整个产品非常关键。
考虑到产品的特殊性,给大家推荐一下如何选择4G模块:
①  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的信号强度,所以4G全网通是必备的,必须要兼容三大运营商的网络。
②  电池供电对于电源的稳定性要求非常高,需要模块在4.0-4.2V电压的情况下依然能稳定工作。
③  4G模块在休眠状态下,平均耗电流要尽量小。最好是在10mA以内,目前国内的模块测试只有合方圆的G8100这款已经达到要求,其他的模块都在30mA左右,部分模块甚至更高。
④  在LiteOS下的驱动可以用USB口虚拟出UART AT命令口。
⑤  用高通的芯片方案,大数据量的数据传输,射频性能稳定非常重要。
⑥
下面我们从技术性能上找几家具有代表性的产品(高通平台、中兴微)做对比。

数据休眠唤醒功耗

网络制式
芯片平台
设置60S心跳间隔电流
中兴微
高通(合方圆)
中兴微
高通(合方圆)
1、移动TD-LTE,

2、设置TCP类型,不同的心跳时间间隔60s

3、拔掉USB

4、通过电流监控软件检测电流10分钟(休眠低电流=测试电流-底板漏电流)
1、模块休眠功耗1mA左右

2、随着心跳间隔时间增大。平均电流降低25mA
1、模块休眠功耗0.4mA左右

2、平均电流16.5mA
MIN:2.7mA

AVG:23.5mA

Max:240.3mA
MIN:0.35mA

AVG:10.5mA

Max:111.8mA
1、联通FDD-LTE,

2、设置TCP类型,不同的心跳时间间隔60s

3、拔掉USB

4、通过电流监控软件检测电流10分钟(休眠低电流=测试电流-底板漏电流)
1、模块休眠功耗1mA左右

2、随着心跳间隔时间增大。平均电流降低25mA
1、模块休眠功耗0.4mA左右

2、平均电流34.5mA
MIN:4.7mA

AVG:47.5mA

Max:263mA
MIN:0.35mA

AVG:15.5mA

Max:211.3mA
1、电信FDD-LTE,

2、设置TCP类型,不同的心跳时间间隔60s

3、拔掉USB

4、通过电流监控软件检测电流10分钟(休眠低电流=测试电流-底板漏电流)
1、模块休眠功耗1mA左右

2、随着心跳间隔时间增大。平均电流降低25mA
1、模块休眠功耗0.4mA左右

2平均电流16.1mA
MIN:4.5mA

AVG:24.2mA

Max:256mA
MIN:0.35mA

AVG:10.1mA

Max:123.7 mA

网友A:
大数据必然是高功耗,用太阳能优点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数据必然是高功耗,用太阳能优点扯蛋

未来一定是低功耗4G+AI+IOT,以后每个路灯下面都会有一个摄像头,路灯靠太阳能供电,如果功耗太高,很容易导致客户体验不好

网友B:
低能耗是趋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未来一定是低功耗4G+AI+IOT,以后每个路灯下面都会有一个摄像头,路灯靠太阳能供电,如果功耗太高,很容易 ...

我的意思时4G这东西肯定时高功耗的,低功耗当然好了,只是4G传送视频,功耗必然高,摩尔定律

网友C:
最近正好在搞这个  看一下

网友D:
电压范围:3.3V-4.2V
• 低功耗
- 休眠模式:4mA
- 漏电流:50 μA

楼主(2020-04-08):
引用 网友D:
电压范围:3.3V-4.2V
• 低功耗
- 休眠模式:4mA

可以  不过目前合方圆4G模块的休眠功耗已经做到了0.4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