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效值电路

楼主(2019-05-30):
(图片)

网友A:
    三角波,方波,阶梯波试试?看看偏离度有多少

网友B:
U2A的输出马上就饱和了吧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做的是方均根运算,输出的当然就是有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A的输出马上就饱和了吧

不会,当两个乘法器输出相等时C1无电流流入流出,U2A输出就无变化了,那么就意味着两乘法器输入电压是相等的。
正弦波精密整流在过零时工作状态会激烈变化,因此速度受限制。乘法器不经历剧烈变化,因此频率可以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波,方波,阶梯波试试?看看偏离度有多少

这个要换真实型号的乘法器仿真才行,理想乘法器太完美没有意义。常用的乘法器型号有哪些?

LM358改成OP07性能提高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换真实型号的乘法器仿真才行,理想乘法器太完美没有意义。常用的乘法器型号有哪些?

LM358改成OP0 ...

    古董乘法IC MC1496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换真实型号的乘法器仿真才行,理想乘法器太完美没有意义。常用的乘法器型号有哪些?

LM358改成OP0 ...

AD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