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整流滤波 升压

楼主(2019-05-30):
将正弦波整流滤波为1.2v左右的直流电压了,接了SP6641A想升压到5v,结果得到的电压只有一点几伏,输入电压也被钳到0.8v左右,请问是怎么回事,大佬们求教!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2345截图\2345截图20190530172715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2345截图

楼主:
图好像传不上去,就是一个整流滤波加了SP6641的芯片,为什么出不来5v的电压呀,求教!跪谢大佬们!

网友A:
滤波电容 容量小 了

网友B:
考虑如下:SP6641A有两种电压,是否买对5V的,二,输出负载是否过大,三,输入电容是否够,四,boost电感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 容量小 了

是这样的,整流滤波部分单独测好用,升压部分单独测也好用,能够从1.2v升到5v;连在一起就不起作用了;是电容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如下:SP6641A有两种电压,是否买对5V的,二,输出负载是否过大,三,输入电容是否够,四,boost电感是 ...

SP6641A买的是5V的,单独测可从1.2V升压到5V,升压模块的电路都是按照芯片手册画的,SHDN管脚也连了,器件选型都是按手册上选的。请问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不好用呢?感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整流滤波部分单独测好用,升压部分单独测也好用,能够从1.2v升到5v;连在一起就不起作用了;是 ...

整流滤波部分单独测,如果没有示波器,只有万用表,输出并几粒水泥电阻负载,比如并联到1~2欧姆,量量电压是多少有示波器,就在加负载后看看整流滤波输出电压波形。这么低电压,滤波电容容量要求会高一点,比如470uF,2200uF... ...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6641A买的是5V的,单独测可从1.2V升压到5V,升压模块的电路都是按照芯片手册画的,SHDN管脚也连了,器 ...

上图来看看,都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来看看,都没图

图上了,求解答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上了,求解答呀

整流二极管D6更换成肖特基,半波整流的话,电压会变小,你先要量测VBAT点电压啊满不满足升压限定,电容相对要变大,1.2生成5V,你这感量不够,看你磁环材质

楼主(2019-07-12):
已将滤波电容换为470UF,依旧无法实现升压,希望各位继续指点

网友C:
1、将输入整流改为桥式;
2、输入滤波电容加大;
3、检查你正弦输入的带载能力;

网友D(2019-11-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另外,在整流和升压模块间加电压跟随器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但是加了跟随器就需要外部再提供电压,大家有什么新的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