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滞环比较器在电源中的应用

楼主(2019-05-30):
滞环比较器在电源中的应用

电源中的恒流恒压是通过运放接成负反馈来实现,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结构和运放很相似的装置,是为了实现保护目的的,那就是比较器。比较器有很多种,最常用的有像单滞环比较器、双滞环比较器。在这里列出几种,说明一下工作原理和参数计算方法。希望能对朋友们有所帮助。请注意他们与运放接法和器件上的区别。

首先给出两种比较器的原理图

Ui>Ref 输出为V-

Ui

Ui>Ref 输出为V+

Ui

典型值V+=5V,V-=0;则输出是0或者5V,可以直接供给下级判断。

注意:(1)这里的输入电压Ui和Ref 都必须在[V-,V+]之间,否则出现盲区。

(2)这里的比较器譬如LM339,可以用运放代替譬如LM358、LM353。

此处画的都是示意图,具体应用时还得看器件具体情况,这里提供的至少一种分析的方法。像这二种比较器有一个确定就是过于灵敏。譬如说设定欠压保护在12V,那么在12.1V就不保护,在11.9V就保护。如果电压在12V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直通断通断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是我们不愿意出现的。所以就出现了滞环比较器。

这个就是典型的双滞环比较器,右面部分是他的输出曲线,箭头表示Ui的变化方向,由小变大或由大变小。

下面分析一下他的工作原理:

当Ui很小时,输出为+,即正的电源电压V+,此时REF端的电压为V+R1/(R1+R2),电压从小往大增长,增长到V+R1/(R1+R2)时,变为负,即电压负电压V-。

相反,当Ui很大时,输出为-,即负的电源电压V-,此时REF端的电压为V-R1/(R1+R2),电压从大往小减小,减小到V-R1/(R1+R2)时,变为正,即电压正电压V+。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距离为(V+-V-)R1/(R1+R2)的滞环,在环内,输出电压保持不变,在实际应用中的结果就是电压由14,13,12下降到11V开始动作,电压升高时由11,12升到13才动作,中间出现2V的环宽,不至于出现来回反复通断的情况。

这个是单滞环比较器

这是另一种双滞环,与上面的正好相反,在此就不再一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