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9-05-31):
现有led灯,许用电流可达到6.5A,想增加led的驱动能力,把驱动芯片并联起来使用,请问类似cn5611(cn5711)这样的芯片可以并联使用吗?

网友A:
这种可以并联,增加输出电流

不过有可以驱动外扩管子的芯片,比如南京微盟的 MEL7136,支持外扩 NMOSFET,搞好功率管散热、取样电阻散热, 10A 恒流轻轻松松。比并联的方案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并联,增加输出电流

不过有可以驱动外扩管子的芯片,比如南京微盟的 MEL7136,支持外扩 NMOSFET, ...

谢谢,刚才看了一下规格书,好像MEL7136电流没有那么大。

@liuyudong_a :原来是国产器件厂家不同的锅 给你背了。 泉芯的 7136 电源只能 2~6V,微盟的电源最高可以到18V
@tianxj01 :〔^ǒ^〕瞎鼓捣
@wh6ic :接受批评,经验害死人,又是以为QX7136一系列的呢,没细看。
@wh6ic :是该批,搞技术的,仔细看技术文档,是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或者说是要求,都有提示了,支持外接MNOS管扩流,还来个电流没那么大,真不知道是咋看的规格书,中文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看E文的不仔细情有可原,中文的资料也这么大意,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本身最大1A,但它有EXT脚,外扩的由MOSFET决定,我用它做过10A的恒流源。

楼主:
cn5711三并,遥控控制,分1.5A、3A、4.5A三挡控制led亮度,搞定。

网友B:
这个led的输出电流不小啊,我们平时用的7135电流小,大电流都是并联使用,这个也可以

@liuyudong_a :我们控制的光纤照明灯
7135电流是小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led的输出电流不小啊,我们平时用的7135电流小,大电流都是并联使用,这个也可以 ...

qx7136,能不能被改造成,带短路保护的,nmos驱动电路?

我把设定电流设定在300ma,实际只带个130ma的继电器。这个时候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当短路发生,工作在恒流状态。跟汽车底边开关一样。
输出短路保护?

网友D:
建议选用开关模式的LED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