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其他设备开关时产生的电源干扰叫什么?

楼主(2019-05-31):
在弄一个测量传感器脉冲计数类的设备,采用开关电源产生12V,当其他用电设备打开或关断时,比如焊台,在电源上会产生一个如下波形的干扰,请问这种干扰叫什么? 是不是脉冲群干扰??一般如何防治? 谢谢

网友A:
这是测得啥地方电压啊,不是12v电,在示波器基准电压上那么多的尖峰,探头的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测得啥地方电压啊,不是12v电,在示波器基准电压上那么多的尖峰,探头的干扰吧 ...

12V 示波器用的交流耦合,在实际电路里这个会在单片机计数电路产生计数

明白,参考emc中脉冲群这块

网友B:
正常,脉冲群。这种干扰,共模电感,接大地,会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脉冲群。这种干扰,共模电感,接大地,会有效果的。

嗯 谢谢回复 这个电路里会造成计数

网友B:
我以前搞个过欧姆龙编码器的电路,这一块的电路要好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搞个过欧姆龙编码器的电路,这一块的电路要好好设计。

谢谢回复  请问相关的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请问相关的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根据信号频率,滤波,RC滤波+磁珠,电容记得是1nf,我的是旋转编码器。频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