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AMD21时钟问题

楼主(2019-05-31):
新做的项目,选的atmel的片子,SAMD21G16B,看了几天,没看明白它手册上的时钟框图怎么配置,咨询下用过的兄弟,谢谢了!问题:
1,系统时钟源看寄存器只能选一个,现在我想用8M的外部晶振,然后倍频到48M,之前用的好多其它公司的片子都是可以这样用的,但是看SAMD21的图,外部晶振、内部晶振
和48M锁相环是并列为时钟源,也就是不能像其他片子那样用?
2、按框图,GCLK0-9应该是分别配置供不同外设用,但配置寄存器又只能选择一个GCLK通道,而GCLK0又是默认的主时钟通道必须选择,这样如何去给不同的外设配置
不同的GCLK通道时钟?实在没看明白,用过的给点拨一下了嘿嘿
现在有点后悔选atmel的片子了,小众,相关资料少,文档感觉写的也有点绕还没中文的,例程少,尤其是裸跑的程序呵呵

楼主:
手册上提到了复位时Generic 0和Generic 2分别配置了内部8M时钟源和内部32k时钟源,但是配置好GCLK0_IO和GCLK2_IO引脚,GCLK2并无信号输出,后续也没有说明怎么同时配置Generic0-8的地方,谜一般的存在啊呵呵

网友A:
这个很好弄,去atmel start网站上,选择片子,手动配置完,把基础框架导出来,在这基础上修改就可以,随便发你一个曾今做项目的配置。那个外设用那个GCLK,要仔细阅读数据手册。哪个厂家的片子都大同小异,单片机基础知识打好。看看手册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