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LINK烧录32,当电路板不由电脑供电,容易连不上

楼主(2019-05-31):
    如题。
    当然,电路板不由电脑供电时,ST LINK的底线是和电路板的地连在一起的。
    当通过电脑给电路板供电时,ST LINK就不容易出现错误了。

    老铁们,为什么呀?

网友A:
SWDIO,SWCLK,都有上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IO,SWCLK,都有上拉吗

上拉了!!

网友B:
感觉地有问题

楼主:
我也这样想。

这是T叔的马甲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这样想。

这是T叔的马甲吗

高仿,哈哈

网友C:
ST-LINK不是20块钱一个买的吧。我真的很讨厌STlink太难用了要不是stm8没得选择我才不用。ST-LINK建议自己做一个网上有固件比某宝买的好使一点,建议换JLINK-OB不知道比ST-LINK高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LINK不是20块钱一个买的吧。我真的很讨厌STlink太难用了要不是stm8没得选择我才不用。ST-LINK建议自己做 ...

是买的20多元一个的。

谢谢您的建议!我去买一个~

网友D:
为什么啊?我用的是十几块钱的淘宝货,电源有板子自己提供,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啊?我用的是十几块钱的淘宝货,电源有板子自己提供,没问题啊。

换J-LINK 很好使用!

网友E:
我自己在网上买的ST_LINK和自己做的ST_LINK,都没有问题。怎么和供电方式有关系,只要供电正常,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在网上买的ST_LINK和自己做的ST_LINK,都没有问题。怎么和供电方式有关系,只要供电正常,应该是没问 ...

噢!

我用ST-LINK的时候,是接触式——手压住,可能共地就差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