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电源完整性 、地弹噪声

楼主(2019-05-31):
随着信号的沿变化速度越来越快,今天的高速数字电路板设计者所遇到的问题在几年前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为了保证高速器件的正确动作,设计者应该消除这种电压的波动,保持低阻抗的电源分配路径。
  为此,你需要在电路板上增加退耦电容来将高速信号在电源层和地层上产生的噪声降至最低。你必须知道要用多少个电容,每一个电容的容值应该是多大,并且它们放在电路板上什么位置最为合适。一方面你可能需要很多电容,而另一方面电路板上的空间是有限而宝贵的,这些细节上的考虑可能决定设计的成败。
  反复试验的设计方法既耗时又昂贵,结果往往导致过约束的设计从而增加不必要的制造成本。使用软件工具来仿真、优化电路板设计和电路板资源的使用情况,对于要反复测试各种电路板配置方案的设计来说是一种更为实际的方法。以一个捷配xDSM(密集副载波多路复用)电路板的设计为例说明此过程,该设计用于光纤/宽带无线网络。软件仿真工具使用Ansoft的SIwave,SIwave基于混合全波有限元技术,可以直接从layout工具Cadence Allegro, Mentor Graphics BoardStation, Synopsys Encore和 Zuken CR-5000 Board Designer导入电路板设计。图1是SIwave中该设计的PCB线路板版图。由于PCB的结构是平面的,SIwave可以有效的进行全面的分析,其分析输出包括电路板的谐振、阻抗、选定网络的S参数和电路的等效Spice模型。更多https://www.jiepei.com/G34.

网友A(2021-01-20):
电路去耦,集成块去耦,落伍了,
如今的 地弹 问题,已发展到 集成块内部,
就是 芯片跟端子的引线电感,这已非电子技术可摆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