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像UC3843,UC2843等芯片,正常带载时的温度一般是多少度?

楼主(2019-05-31):
像UC3843,UC2843等芯片,正常带载时的温度一般是多少度?
它们内部都有图腾柱输出,我发现空载时芯片的几乎没什么温升,一旦带载(比如是50%功率),芯片温度就比较好,如果连续工作5小时以上,芯片温度可以达到55度左右,是正常的吗?
我觉得温度升高与它的有图腾柱输出有关?
如何降低它的温度呢?

网友A:
3842等芯片,基本上都用在单管反激线路,最多的莫过于大家几乎都熟悉的电动车充电器。
驱动对象就是一颗MOS管,而驱动mos管是需要功率的,因为MOS管栅极也就是一个电容,反复充放电本身理论上不消耗功率,那么计算出来的驱动功率基本上就实际消耗在芯片上了。
由于驱动对象的区别,其Qg是不一样的,当然也导致驱动不一样的管子,驱动功率不一样。
根据公式Pg(平均)=Vg*Qg*F*2。则频率越高,功耗越高,栅极电压越高,功耗越高,管子Qg越高,功耗越高。你可以自己算算看,根据芯片供电=Vg,和芯片工作频率以及选择管子的Qg,很容易算出驱动功耗的。
比如管子是常见的一款国产12N60的非平面工艺MOS管,一般Qg=50nC,栅极电压取12V,频率=50KHz
则驱动功率=60000uW=0.06W,这样的功耗是不可能温升到30度的(假定你测试环境是25℃)。

网友B:
驱动串了一个33欧电阻,频率=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