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VS瞬态抑制二极管”支持长期工作吗?

楼主:
是这样的,mcu的IO接了个5V的TVS管(最大支持20KW),用来防静电。(该IO主要用来识别高低电平信号的)目前电平信号可能是12V甚至是18V。(也就输入高电平可能是5~18V)
那么该TVS可以当成稳压管长期来用么?或者做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支持宽电平输入?

已知IO最大灌电流是20ma,我是想过增大8.2K的电阻来保险一下......但算了一下,感觉好像又不需要呃......?

阿~~忘了说电路不能改了,因为已有的PCB就是这样设计,最多也就把上面的元件更换更换掉(毕竟那个宽电平支持是后来加上去的)
另外上面的元件封装大多数是0805.

网友A(点评):
长期 当然不行了 你都知道稳压管

网友B(2019-05-31):
8.2k电阻换成二极管,负极朝外,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B:
或者不要TVS,用2个肖特基二极管,对电源、对GND钳位,这样外部进来的正负脉冲都不会导致损坏

网友C:
那就在TVS边上再并联一个5.1V稳压管

网友D:
用个三极管转换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个三极管转换下

不错,缺点就是信号被反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k电阻换成二极管,负极朝外,是不是更好点

负极朝外?这样不是会直接截止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在TVS边上再并联一个5.1V稳压管

目前感觉你这个方法可行,因为我们的PCB是固定了。但理论上挤一挤,一个焊盘上焊两个元件也是可行的.....

网友D:
你这个电路,也能用,就是抗干扰能力差。软件做好防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三极管转换下

pcb已经做好了,只能在原来的封装基础上改换元件。不过你这个方法可以以后留着用。先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b已经做好了,只能在原来的封装基础上改换元件。不过你这个方法可以以后留着用。先谢谢了。
...

最好还是光耦隔离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缺点就是信号被反相了

他这个不是PNP,是NPN。高电平时也导通,应该不会反相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这个不是PNP,是NPN。高电平时也导通,应该不会反相吧?

用三极管,外部电平,跟IO电平,不是反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外部电平,跟IO电平,不是反相吗?

哦,是的。第一时间想的是npn连到IO..........
这个电路的确是反相了。只有pnp才不是反相

网友E(点评):
比我半路出家的还差. 反相跟PNP/NPN 没有关系,而是电路搭建方式. 三极共发射级电路无论PNP/NPN 都是反向

网友D:
这个只是软件处理方面的问题,没什么影响。

网友:
如果只是防静电用得着20KW的TVS?如果真的只是防静电,同时兼容高电压可以用5.1V的稳压管。

网友F:
方法1,10K电阻换成二极管,钳位;
方法2,8.2k电阻换成二极管,外部信号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MCU口上电压0.7V,外部高电平时,二极管截止,MCU口上电平5V

网友G:
能改的话,用mos管或三极管做电平转换,不能改只能并联稳压管了

网友H:
如果那么在意保护,建议使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