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通信IC引脚的含义问题

楼主(2019-05-31):
如图1是RS232通信IC
图1
图2是部分引脚的定义,
其中 receiver input 和 driver input 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一样?
同样 receiver output 和 driver output 有什么不一样?

通过图3,说明IC的作用是RS232通信过程中,数据如何传输的?刚接触想了解
  图2

  图3

网友A:
receiver input——接收器输入。
receiver output ——接收器输出。
driver input——驱动器输入。
driver output——驱动器输出。
232转TTL电路为接收器,接收器的输入电平为RS232,输出电平为TTL。
TTL转232电路为驱动器,驱动器的输入电平为TTL,输出电平为RS2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eiver input——接收器输入。
receiver output ——接收器输出。
driver input——驱动器输入。

这个回答很好地解决了我的疑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eiver input——接收器输入。
receiver output ——接收器输出。
driver input——驱动器输入。

顺便问一个问题
USB2.0 是属于USB type A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吗?
知道USB TYPE A/B/C三种类型的不一样,但是他们和1.0/2.0/3.0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个问题
USB2.0 是属于USB type A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吗?
知道USB TYPE A/B/C三种类型的不一样,但 ...

Type指的是接口的物理规格,跟版本号没有必然联系,你的理解不对。
过去只有A和B两种类型,支持1.0、1.1和2.0版本。从3.0开始,因信号连接点增加,所以A和B需扩充,故而有3.0版对应的扩展型A和B。Type C是为最新USB3.1版适配的,但也可以用在3.1以下的版本中,而Type A和B也可以用于3.1版本,当然得是扩展型的。可见,Type与版本无必然关联。
总结一下就是:
传统Type A和Type B可用于1.0-2.0版本,扩展型A和B可用于1.0-3.1版本,Type C可用于1.0-3.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指的是接口的物理规格,跟版本号没有必然联系,你的理解不对。
过去只有A和B两种类型,支持1.0、1.1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