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CY7C68013接收数据返回997

楼主(2019-05-31):
我拿68013跟FPGA通信,电脑端发送数据可以发,FPGA抓的数据也是对的
但是FPGA给usb发电脑这边接收就一直是error code997……
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数据没有传上来。。

  • 1、确认68013的工作模式,slave fifo还是gpif,看起来slave fifo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 2、用的是全速还是高速。FPGA发送数据是连续发送,还是只发一次单
  • 3、FPGA给68013发数据的时候,如果是slave fifo,看看端点是否有设置对,外部FPGA操作addr0和addr1是否正确,也就是数据写到哪个端点去了
  • 4、看一下68013的固件,上传数据设置的对不对。是否使能端点,是自动提交还是手动提交,是几倍的buffer,buffer和端点是否复位充足,还有空满标志,是否处理好。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slave fifo例程
  • 5、slave fifo是同步还是异步,时钟频率多大,
  • 6、上位机操作的端点是否正确,and 用的上位机是官方提供的还是自己写的
  • 7、上位机每次从下位机要的数据流量多大,timeout时间是否设置合适。
  • 8、要验证能否通过USB传输数据到PC,可以在68013固件里,手动提交一帧512字节数据到in端点,然后用上位机xfer一下,
     如果可以收到,证明通路没问题,问题还是在下边的设置,如果收不到,可能是上位机没有做好,可以用官方的上位机操作一下

搞了两三年这个片子,,如果用的上位机是官方的,,那么出问题的就还是在下边,要不是固件没有写好,要不就是FPGA程序没有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没有传上来。。

1、确认68013的工作模式,slave fifo还是gpif,看起来slave fifo的可能性比较大2、用 ...

哇大佬回复的好详细
我模块是淘宝买的,然后对着原理图自己集成到一个大板子上。
固件和FPGA程序是淘宝提供的,也有自己对着时序图写的FPGA程序,上位机是官方的调试软件
工作模式是FIFO SLAVE,然后同样的程序在模块上可以正常通讯,但是我自己做的板子就只能发不能收
然后有一个问题是我的EEPROM识别不出来,下.iic固件时失败,所以一直是在RAM中跑的程序,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个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大佬回复的好详细
我模块是淘宝买的,然后对着原理图自己集成到一个大板子上。
固件和FPGA程序是淘宝提 ...

1、看一下固件fifo slave设置是同步还是异步,IFCLK时钟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多大频率,
2、如果板子上正常,放在大板子上不正常,可以考虑一下,时序问题,可以尝试改一下固件中IFCLK的极性。
或者修改一下FPGA的代码。
3、最好能量一下关键信号的波形,SLRD,SLWR,IFCLK,看一下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是否够。
4、EF,FF空满标志检查一下,以及PA4,PA5的ADDR0和ADDR1检查一下,是否会改变。
5、检查一下PKTEND管脚,是如何设置的。
6、数据是只获取一帧,不是连续发送的么?看描述感觉是只有一帧,如果是连续发送的话,起码能接到一些数据的
7、关于eeprom的问题,程序在ram运行,或者在eeprom启动,没什么差别。eeprom不知别,一是地址线设置不对,二是iic接口线接触不良,三是芯片坏了,四是68013iic有问题。五是下载选择的类型没选择对。六是eeprom大小小于固件大小。24C64对应8KByte,24C128对应16Kbyte,自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大佬回复的好详细
我模块是淘宝买的,然后对着原理图自己集成到一个大板子上。
固件和FPGA程序是淘宝提 ...

怀疑时序的问题大一些,,如果是单帧数据,很可能会丢掉最后的几个字节数据,导致fifo buffer没有写满,也就是达不到自动提交的数据计数值,所以一直等待数据,上位机要数据,所以要不到。

之前搞过68013方案的cmos工业相机,,时序问题,一般会导致图像比较卡顿,或者画面出现异常。其实就是底层丢数据,或者数据采集出错,,一般调整一下IFCLK的极性,可以有所改善。或者是,数据线做等长,且尽可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时序的问题大一些,,如果是单帧数据,很可能会丢掉最后的几个字节数据,导致fifo buffer没有写满, ...

哇感谢大佬的帮助,明天对着一条一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