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电源上的干扰叫什么?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04):
外号,噪音干扰,供电部分,做个小型π型滤波

网友B:
这个波形比较严重了。

网友B(2019-09-26):
应该是示波器测量的问题,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C:
换一个开关电源,估计与开关电源的Y电容有关

楼主(2019-11-03):
问题解决了
来源是辐射 把这部分电路做了屏蔽就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