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电池内阻测试仪锂电池测试仪18650电池测试仪内阻仪

楼主(2019-05-31):
KVR-208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是用于测量电池内部阻抗和电池酸化薄膜破损程度的仪器,以下简称仪器。它是对被测对象施加1KHz交流信号,通过测量其交流压降而获得其内阻。(它不同于多用表测量电阻的原理,它所测量的值是毫欧级,而多用表测量的值是欧姆级;且多用表只能测无电源对象的阻值,而内阻仪即可测无电源对象的阻值,也可测有电源对象的阻值,所以两者不得等同)利用内阻阻值的大小来判断电池的劣化状态,(一般来说)其阻值越小电池的性能越好。因此,采用内阻进行测量电池的方法却是速度快且可靠性高的一种好方法。
二、适用范围
1、移动电话使用的镉镍、金属氢化物镍电池(组)、锂电池;
2、铅酸蓄电池和免维护蓄电池;
3、也可适用各类电池研究试验的科研单位及生产厂家。
三、安全工作准则
为了避免仪器或被测电池受到损坏,请遵循以下的准则:
1.使用前,请先检查仪器的外壳是否有断裂或缺少配件。特别注意连接器附近的绝缘。
2.检查测试针是否导通,如果测试针有损坏或断线现象,请更换后再使用本仪器。
四、综合指标
1、 输入电源:AC 220V 50Hz
2、 温    度:0℃-50℃
3、 尺寸:300×250×100(mm)
4、 重    量:1.5kg
5、 保险丝保护:0.5A 250V快熔式保险丝
6、 显 示 器:数字式

五、测量范围及精度
表1 .技术参数
功能        量程        测量范围        分辩率        测定时间        精度        输入
阻抗
切换
内阻        200mΩ        0.1-200mΩ        0.1mΩ        10mS        ±0.5 mΩ        -
        2Ω        1mΩ-2Ω        1mΩ        10mS        ±2mΩ        -
电压        19.99V        0-19.99V        0.01V        10mS        ±0.01V        10K
说明:
1、        测定时间:四端子完全接触后约10mS.
2、        测定频率:1KHz±5%方波.
3、        最高电压:必须小于19.99V.
根据所测不同型号的电池选择合适的测试架(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提供不同的测试架和表笔),深圳市宏大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只介绍一种通用的测试架使用方法。
1. 首先将仪器和测试架放置于水平的工作台上。
2. 将测试架接线端子插入仪器面板的插座上,并锁紧螺丝。
3. 将仪器电源线插入220V/50Hz的电源插座上。
4. 先拧松滑动板底部的固定螺丝,然后根据被测电池的长度调节滑动板的位置,使两个测试电极头间的的距离小于电池的长度约为4mm,锁紧滑动板固定螺丝。
5. 先把被测电池的正测试电极与负测试电极间顶住,使电池的中心与测试针的中心保持一致,且电池与测试针正负极完全相接触。装入方法:先把电池负极与测试架负极接触(电池按装方法:先用电池负极顶信负电极将其压缩后再接触正电极头)。
6. 打开仪器的电源开关,显示屏读数会跳动数次,约10mS后其读数会自动稳定下来。
7. 测电池内阻的大小按切换键,选择适当的量程(200mΩ以下选择mΩ档,200mΩ-2Ω选择Ω档,否则读数不准确,当电池内阻值小于200mΩ时应选择“mΩ”档位测试量,大于200mΩ时选择“Ω”档位测量)。记下其准确的读数。
8. 完毕后,将电池取下。(先将负电极头压缩,待电池正极与负极脱离后便可取下电池,不得直接从测试架上接下电池,以免损坏测试头)!
9. 如果你不适应上述的操作方法,也可用手推动滑动板使电池与测试针完全相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