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音频功放的常用的几种失真

楼主(2019-05-31):
音频功放的常用的几种失真

什么叫失真?

失真是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在幅度比例关系、相位关系及波形形状产生变化的现象。音频功放的失真分为电失真和声失真两大类。电失真是由电路引起的,声失真是由还音器件扬声器引起的。电失真的类型有:谐波失真、互调失真、瞬态失真。声失真主要是交流接口失真。按性质分,有非线性失真和线性失真。

线性失真是指信号频率分量间幅度和相位关系的变化,仅出现波形的幅度及相位失真,这种失真的特点是不产生新的频率分量。

非线性失真是指信号波形发生了畸变,并产生了新的频率分量的失真。

音频功放失真四大要点:

音频功放所产生的失真要点如下:

一、谐波失真

这种失真是由电路中的非线性元件引起的,信号通过这些元件后,产生了新的频率分量(谐波),这些新的频率分量对原信号形成干扰,这种失真的特点是输入信号的波形与输出信号波形形状不一致,即波形发生了畸变。降低谐波失真的办法主要有:1、施加适量的负反馈。2、选用特征频率高、噪声系数小和线性好的放大器件。3、提高电源的功率储备,改善电源的滤波性能。

二、互调失真

两种或多种不同频率的信号通过放大器或扬声器后产生差拍与构成新的频率分量,这种失真通常都是由电路中的有源器件(如晶体管、电子管)产生的。失真的大小与输出功率有关,由于新产生的这些频率分量与原信号没有相似性,因此较少的互调失真也很容易被人耳觉察到。

减少互调失真的方法:1、采用电子分频方式,限制放大电路或扬声器的工作带宽,从而减少差拍的产生。2、选用线性好的管子或电路结构。

三、瞬态失真

瞬态失真是现代声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功放电路对瞬态跃变信号的保持跟踪能力,故又称瞬态反应。这种失真使音乐缺少层次或透明度,有两种表现形式:

A、瞬态互调失真。

在输入脉冲性瞬态信号时,因电路中的电容使输出端不能立即得到应有的输出电压,而使负反馈电路不能得到及时的响应,放大器在这一瞬间处于开环状态,使输出瞬间过载而产生削波,这一削波失真称为瞬态互调失真,这种失真在石机上表现较为严重。

瞬态互调失真是功放的一个动态指标,主要由功放内部的深度负反馈引起的。是影响石机音质、导致“晶体管声”和“金属声”的罪魁祸首。降低这种失真的方法主要有:1、选择好的器件和调整工作点,尽量提高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和开环频响。2、加强各放大级自身的负反馈,取消大环路负反馈。

B、转换速率过低引起的失真。

以上所述,高电平的输入脉冲使放大器产生削波而造成瞬态互调失真。那么低电平的输入脉冲是否会引起失真呢?这就看放大器的响应时间了,由于放大器的响应时间太长使放大器输出信号的变化跟不上输入信号的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瞬态失真,称为转换速率过低失真。它反映了放大器对信号的反应速度,这项失真小的放大器,其重放的音质解析力、层次感及定位感都很好。

四、交流接口失真

交流接口失真是由扬声器的反电动势(扬声器发音振动时,切割磁力线所产生的电势)反馈到电路而引起的。

网友A:
音频功放失真是指重放音频信号波形畸变的现象

网友B:
电失真就是信号电流在放大过程中产生了失真

网友C:
引起信号各频率分量间幅度和相位的关系变化

网友D:
谐波失真是由功放中的非线性元器件引起的一种失真

网友E:
谐波失真小的功放不如谐波失真大的耐听

网友F:
施加适量的电压负反馈或电流负反馈

网友G:
采用电子分频方式,限制放大电路或扬声器的工作带宽

网友H:
尽可能地提高各单元电路中对管的一致性

网友I:
谐波失真(THD),是由功放中的非线性元器件引起的一种失真

网友J:
提高电源的功率储备,改善电源的滤波性能。

网友G:
在音频功放的输入端增设高通滤波器,消除次低频信号

网友A:
通常分为电失真和声失真两大类

网友F:
选用fT高、NF小、线性好的放大元器件

网友B:
声失真是信号电流通过扬声器,扬声器未能如实地重现声音

网友E:
各次谐波成分对音质的影响程度不同有直接关系

网友C:
仅出现波形失真,不增加新的频率成分,属于线性失真

网友D:
这种失真使音频信号产生许多新的谐波成分

网友I:
若是失真比较大,我们听起来就会有“杂音”

网友H:
采用甲类放大方式,选用优秀的电路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