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引脚输入脉动直流电时,它识别的是有效值吗

楼主(2019-05-31):
贴的图只是个示意图。。。在测试一个产品时,发现单片机ADC引脚输入的是脉动直流电,单片机的供电是3.3V的,但是脉冲直流电峰值都有8V多了,这么高的峰值电压为什么没有烧单片机?还有我想问下单片机ADC引脚它是以有效值来计算的吗,还是其他值?

网友A:
你这个脉动直流电是从负到正,还是从0到正。
至于单片机没坏
1、两个电阻分压。
2、脉动直流电的占空比小,进入电容,被滤波就更小了。
3、这个不是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脉动直流电是从负到正,还是从0到正。
至于单片机没坏
1、两个电阻分压。

从0到正的,我想问下这个不是以有效值来计算的吗

@wh6ic :谢谢,我又追问你了,笑哭
在 21电源 已回答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