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7606无法采样大于2.5V电压问题

楼主(2019-05-31):
使用STM32F407 FSMC端口并行读取AD7606采样值,5V基准,当采样值大于2.5V时AD7606输出值变小从0开始从新计量,也就是说无法读取到大于16384的数值,用示波器看后发现AD7606 D15输出幅度偏小,约1V左右。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A:
ad7606说起来心有余悸,焊坏好几片,也容易烧。
这个芯片超量程就是从头开始。
请注意range,和ref_sel引脚,选择正确的模式。
ad7606有8位,16位,串行,多种模式。我以前用的串行模式。

网友B:
很明显已经发现问题所在了哈,D15信号幅度这么低,不可能被单片机识别为高电平,就出现超过某值,从0开始,就像模拟量被分成2段了。
示波器显示芯片引脚电平明显低,这个数据是读不进去的,当然可能性有几种。
由于D15本身就是一个多功能引脚,而且具三态功能,因此设计上面的问题就可以导致出这样的问题。
根据功能设定,非常怀疑你AD应芯片模式设置端口模式设置有问题。芯片6脚如果是低电平,则就是典型的并行模式,可如果6脚是高电平,同时D15是高电平,它也是并行模式。

网友A:
这个芯片很贵。

网友C:
我怀疑是你的 SPI 时序弄错了,你可以再检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已经发现问题所在了哈,D15信号幅度这么低,不可能被单片机识别为高电平,就出现超过某值,从0开始, ...

如何一眼看出是串行还是并行  有方法不

网友D:
16384的数值和>2.5V  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问下

网友E:
AD7606你用5V的外部基准?

网友F:
每次看波形我也是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