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 怎么设置工作电压到1.8V?

楼主(2019-05-31):
PIC16 LF 18346 单片机 怎么设置工作电压到1.8V

设置了 FVRCON  = 0XAA;
设置了 OSCFRQ = 0x06;  //16MHZ
#pragma config RSTOSC = HFINT1    // Power-up default value for COSC bits->HFINTOSC (1MHz)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Brown-out Reset enabled, SBOREN bit ignored
#pragma config BORV = LOW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Brown-out voltage (Vbor) set to 2.45V

1.8V的电源接上,不能正常跑起来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置字的BOR, 看看是不是它设置的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配置字的BOR, 看看是不是它设置的太高了....

#pragma config BORV = LOW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Brown-out voltage (Vbor) set to 2.45V

网友B:
工作模式配置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agma config BORV = LOW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Brown-out voltage (Vbor) se ...

2.45V就复位了, 芯片当然跑不起来..
你可以试着把它disable,应该就可以在1.8V下跑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5V就复位了, 芯片当然跑不起来..
你可以试着把它disable,应该就可以在1.8V下跑起来了. ...

BOREN DISABLE还是不能跑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REN DISABLE还是不能跑起来...

把所有的配置字贴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配置字贴上来看一下/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EXTOSC = OFF    // FEXTOSC External Oscillator mode Selection bits->Oscillator not enabled
#pragma config RSTOSC = HFINT1    // Power-up default value for COSC bits->HFINTOSC (1MHz)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OSC2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Weak pull-up en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N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PWRT enabled
#pragma config WDTE = SWDTEN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s->WDT controlled by the SWDTEN bit in the WDTCON register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ULP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Brown-out Reset enabled, SBOREN bit ignored
#pragma config BORV = LOW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Brown-out voltage (Vbor) set to 2.45V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N    // PPSLOCK bit One-Way Set Enable bit->The PPSLOCK bit can be cleared and set only once; PPS registers remain locked after one clear/set cycle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Debugger enable bit->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 CONFIG3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User NVM self-write protection bits->Writ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MCLRE configuration bit is ignored.

// CONFIG4
#pragma config CP = OFF    // User NVM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User 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NV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Data 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网友A:
试试这个看看?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EXTOSC = OFF    // FEXTOSC External Oscillator mode Selection bits->Oscillator not enabled
#pragma config RSTOSC = HFINT1    // Power-up default value for COSC bits->HFINTOSC (1MHz)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OSC2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en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MCLRE = ON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Weak pull-up en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PWR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s->WDT disabled; SWDTEN is ignored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ULPB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Brown-out Rese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V = LOW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Brown-out voltage (Vbor) set to 2.45V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FF    // PPSLOCK bit One-Way Set Enable bit->The PPSLOCK bit can be set and cleared repeatedly (subject to the unlock sequence)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 Debugger enable bit->Background debugger disabled

// CONFIG3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User NVM self-write protection bits->Writ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High Voltage on MCLR/VPP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 CONFIG4
#pragma config CP = OFF    // User NVM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User 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NV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Data 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网友C:
•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 1.8V to 3.6V (PIC16LF18326/18346)
- 2.3V to 5.5V (PIC16F18326/18346)
楼主你是不带L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 1.8V to 3.6V (PIC16LF18326/18346)
- 2.3V to 5.5V (PIC16F18326/18346)

老铁, 你这才是关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 1.8V to 3.6V (PIC16LF18326/18346)
- 2.3V to 5.5V (PIC16F18326/18346)

我的是PIC16LF18346的, 带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看看?

// CONFIG1

改了后一样没有效果。

网友D:
华大系列都是1.8V起,要不要支持下国产

网友E:
略显复杂   没看懂

网友A:
配置字设置正确了, 剩下的就是你的程序的问题了...
你看看会不会是程序问题?

或者这样, 写个最小程序, 用外置可调电源供电, 写个IO口翻转程序, 从3.3V往下调, 看看到多少电压了开始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字设置正确了, 剩下的就是你的程序的问题了...
你看看会不会是程序问题?

1.91--1.92V的电压时候,可以点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91--1.92V的电压时候,可以点亮的。

你用来驱动LED的啊?
外面不接东西, 用示波器测量翻转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来驱动LED的啊?
外面不接东西, 用示波器测量翻转好了..

上电就有指示灯的,不亮就没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来驱动LED的啊?
外面不接东西, 用示波器测量翻转好了..

原因是我的OSCFRQ没有设置好,谢谢亲的帮忙

网友F:
引用 楼主:
1.91--1.92V的电压时候,可以点亮的。

这个未必是MCU不工作,也有可能是你的LED的启动电压就高达1.9V以上呢。

最好查查硬件回路,简单的可以断开LED,接个示波器看看波形,以确认清楚问题所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未必是MCU不工作,也有可能是你的LED的启动电压就高达1.9V以上呢。

最好查查硬件回路,简单的可以断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配置字贴上来看一下/

是否方便加一下Q: 27930142   或者微信yhy08090,  问点技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