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全局变量与普通的全局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局部变量和普通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31):
static全局变量与普通的全局变量有什么区别?static局部变量和普通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static,第一就是有多个c文件的时候,只允许本c文件调用。第二个,分配固定存储地址。
keil c 中,局部static,也是分配固定地址的。其他的编译器,没研究。

网友B:
一般来说, 静态变量在本质上就是全局变量, 但是在语法上访问有些限制

网友C:
静态变量,即使使用完也会保留,占用的空间不会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