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请大家帮忙看看,谁这么用过

楼主(2019-05-31):
AC, iic, ic

iic这样连接会怎么样,求**

网友A:
没这么用过,猜测会无法正常通信!

帮我顶下,我感觉5V和3.3有压差,低压端发送会有逆流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加MOS做转换

楼主:
不是需要电平转换,就是单纯问下这个电路怎么解释,而且两端都是3.3V5V兼容的,一个3.35V供电一个5V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需要电平转换,就是单纯问下这个电路怎么解释,而且两端都是3.3V5V兼容的,一个3.35V供电一个5V供电 ...

3.3V

网友C:
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用法,如果IIC双方一个5V,一个3.3V,则IIC上拉电阻直接连接3.3V就可以正常工作,这是3.3V单片机和5V IIC外设典型的做法,反之也然。
图中这是一种完全没有线路常识和电平匹配概念的乱来。

@tianxj01 :你可以想象两端都是5V芯片
@tianxj01 :3.3芯片兼容5V,不用考虑坏的问题
@tiantiantian123 :可能情况,芯片都可以正常工作。IIC都没什么问题,可它就是乱来知道不? 假如2边的上拉是一样的值,还必须假如电源都是理想的,那么,该IIC浮空电压=(5+3.3)/2=4.15。 理论上已经超过3.3V端器件最大输入电压水平了,如果上拉电阻还不算太小,比如10K,那也是因为并联起来5K的限流才会让芯片在输入过压的情况下,不至于损坏。
我感觉,5V端发送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需要电平转换,就是单纯问下这个电路怎么解释,而且两端都是3.3V5V兼容的,一个3.35V供电一个5V供电 ...

不好解释,瞎搞的吧  你从何处得来的?

一同事做的两个板子,通讯不正常,我看都加上拉了

网友C:
没什么好分析的,COMS输入电平阀值是1/2VCC,当一边5V 一边3.3V,上拉到3.3V,则线路完全自动安全工作,不超过任何官方推荐值。
同样道理,不能上拉到5V,这样会导致3.3V的芯片输入端过载,超过官方允许数值,已经通过内部寄生二极管对3.3V放电了,它只是寄生出来没法消除的,这个二极管是不能使用的,电流稍大甚至会引起恐怖的芯片闩锁效应直接废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好分析的,COMS输入电平阀值是1/2VCC,当一边5V 一边3.3V,上拉到3.3V,则线路完全自动安全工作, ...

3.3芯片兼容5V,不用考虑坏的问题,接是肯定不能这么接,应该都知道,为什么不能正常通讯,两端芯片都可以5V工作,只不过一个是3.3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3.3芯片兼容5V,不用考虑坏的问题,接是肯定不能这么接,应该都知道,为什么不能正常通讯,两端芯片都可以 ...

你也可以想象两端芯片都是5V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3.3芯片兼容5V,不用考虑坏的问题,接是肯定不能这么接,应该都知道,为什么不能正常通讯,两端芯片都可以 ...

超过官方标准数据,谁可以保证器件还能正常工作?已经和你说了,低压供电的那端,超过规范输入电源了,逻辑正常不正常,谁来保证?可以5V供电,和现在实际上3.3V供电那是2概念。
你上拉到4.几V还楞要掰扯出子丑寅卯,没时间奉陪了。

你听不懂话?说了两端都是5V供电,只不过通讯中间加一个3.3V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过官方标准数据,谁可以保证器件还能正常工作?已经和你说了,低压供电的那端,超过规范输入电源了,逻 ...

怕你听不懂我又传一个图,够意思吧

网友E:
IIC标准里面有个NMOS,看标准。

前几年爱用这样的电路,现在如果需要就是转换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E:
IIC标准里面有个NMOS,看标准。

I2C为OC输出,只有输出低和上拉高两种状态,没有输出高的状态。
假设默认在总线空闲状态:
状态1:两边都是上拉高,NMOS关闭,NMOS的寄生二极管也关闭(因为右边的VCC比左边的VCC低)。
状态2:在任意状态的基础上,两边都输出低,NMOS导通。
状态3:在空闲状态的基础上,左边输出低,右边上拉高,NMOS寄生的二极管导通,而后右边变低,而后NMOS导通。
状态4:在任意状态的基础上,右边输出低,左边上拉高,NMOS导通,而后左边拉低。

其它状态基础上,一边或者两边的输出变化,稳态都是对的。
节省1: 如果3.3V的器件的耐压可以到5V而不闩锁,不会损坏,则上拉5V,节省了此器件。
节省2: 如果5V器件的高电平判决门限在2.4V以下,直接上拉到3.3V就可以了。

网友E:
看了一下主楼的第二个图,把上拉3.3V的那个电阻去了就可以了。
两个电阻分压,会导致高电压不足够高。不过应该是高于TTL的Vih了(因为没有具体的上拉电阻的阻值,无法计算分压值。一般书上5V的TTL上拉4.7k;而3.3V的CMOS由于漏电流小和扇出比大,上拉10k为多;但是开发板上习惯上一个板子上拉是相同的),使用上应该问题也不大。
如果速率非常快,上升沿没有上升到只有80%就开始发送下个bit的话,建议还是上拉到VCC=5V;

已解决,这样可以工作

网友F:
如果scl或sda端处在输入时电压将达不到5V。因为5V要向3V输入电流,因此由此产生的压降会使scl或sda端的电压达不到5V。

已解决,这样可以工作,一边5V 一边3.3V,两个芯片兼容5V,你们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