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输出pwm问题!

楼主(2019-05-31):
可以输出13.56MHz吗?我根据公式计算16M/13.56m≈1.17,再减1就为0.1了。pwmph,pwmpl要怎么赋值啊?

网友A:
就没有这么高的PWM的可能。分辨率=2,你也得8MHz,至于PH就别考虑了,最高PWM频率=16MHz/分辨率。而且,分辨率必须是整数明白吗?

网友B:
不是你任何值都能设置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