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第三届设计大赛】+ 冗余执行系统

楼主(2019-05-31):
    选择第二个题目,主题B:冗余执行系统来完成设计
一、题目B的基础要求:
    1. 两个MCU分别作为主控制器与从控制器, 接了同一个ADC输入, 同一个LED输出. 正常情况下主控器完成如下控制模式:
    ADC读值分为三个档位

        ADC的输入建议使用电位器进行控制, LED输出控制建议使用负逻辑控制(输出低LED亮)。

    2. 从控制器同时读取ADC的读数并监视LED输出情况, 监视的状态可以查看, 如接有小屏幕或者通过串口输出当前状态[ADC读数, LED输出状态], 刷新间隔2秒或更短。

   二、内容

    2.1、项目方案的构想;
        主副MCU同时检测ADC电压值和LED等点亮状态,和题目要求的状态是否一致。同时,主、副MCU之间通过串口通信来监听双方运行状态,如果长时间没有收到对方应答数据,可能对方系统出现故障,要显示报警,并根据检测数据进行主副控制切换。在主和副MCU上都有一个LCD显示屏来显示采集的ADC电压值和LED的运行状态。
        方案框图:

    2.2、设计、搭建;

        2.2.1、硬件资源:
        a> STC8A8K64单片机,
        b> 12864 LCD显示屏

        2.2.2、设计的硬件电路
        a> 设计硬件平台的电路图

        b> LED灯检测电路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R2和R3电阻阻值太大容易采集数据错误,后将电阻分别改成100K和200K。
        c> 从机控制主机复位电路
        从机通过P3.7口来控制光耦,去控制主机复位电路,达到主机复位目的。

        2.2.3、设计的板子运行图片

        搭建开发环境,使用keil c51来开发

    2.3、调试流程;

    2.3.1、第一步、先单机运行题目要求的项目。

    项目中的参数和条件设定
    a> 比较门限设置:
    对门限值的设定,使用MCU的ADC是12位,采样出来的最大数值是0xFFF(4095),把4095等分3分,取两个值最为门限。
    #define    LIMIT_A            1365
    #define    LIMIT_B            2730

    b> 执行流程图

    c、具体代码实现
void fun_adc(void)
{
        uchar i;
        uchar led_status;
        uint adc_temp=0;
        uchar adc_val[5];
        uchar adc_vol[10];

        uint temp=0;

        long adc_vot=0;
        uint adc_vol_temp=0;
        if(adc_fin_flag==1)
        {
                adc_fin_flag=0;
                //-------------------------------------------
                //ADC采样
                ADCRead();
                ADCRead();
                adc_temp=0;
                for(i=0;i<16;i++)
                {
                        adc_temp+=ADCRead();
                }
                adc_temp>>=4;
                adc_temp = ADCRead();                //读ADC值
                //串口输出ADC采集的数据
                send_char_com(0x2a);
                send_char_com(adc_temp>>8);
                send_char_com(adc_temp);

                send_char_com(0x2b);
                send_char_com(adc_temp/1000);
                send_char_com((adc_temp%1000)/100);
                send_char_com(((adc_temp%1000)%100)/10);
                send_char_com(((adc_temp%1000)%100)%10);
                //数据处理
                adc_vol[0]=adc_data_convert(adc_temp/1000);
                adc_vol[1]=adc_data_convert((adc_temp%1000)/100);
                adc_vol[2]=adc_data_convert(((adc_temp%1000)%100)/10);
                adc_vol[3]=adc_data_convert(((adc_temp%1000)%100)%10);
                adc_vol[4]='\0';

                adc_val[0]=adc_data_convert((adc_temp>>8)&0x0f);
                adc_val[1]=adc_data_convert((adc_temp>>4)&0x0f);
                adc_val[2]=adc_data_convert((adc_temp)&0x0f);
                adc_val[3]='\0';
                //LCD显示屏显示采集的数据
                LCD_P8x16Str(0,2,"ADC:0x");
                LCD_P8x16Str(48,2,adc_val);
                LCD_P8x16Str(72,2,"=>");
                LCD_P8x16Str(88,2,adc_vol);
                //
                if(adc_temp<LIMIT_A)
                {
                        LED0=1;
                        led_start_flag=0;
                        led_status=0;
                }
                else if( (adc_temp>=LIMIT_A)&(adc_temp<=LIMIT_B) )  //LED0--3Hz闪烁
                {
                        led_start_flag=1;                //启动LED闪烁
                        if(led_finsh_flag==1)
                        {
                                led_finsh_flag=0;
                                LED0=~LED0;
                                led_status=1;
                        }
                }
                else if(adc_temp>LIMIT_B)
                {
                        LED0=0;
                        led_start_flag=0;
                        led_status=2;
                }
                //LCD显示屏显示LED状态
                LCD_P8x16Str(0,3,"LED:");
                switch (led_status)
    {
            case 0:
                                LCD_P8x16Str(33,3,"CLOSE     ");
                    break;
            case 1:
                                if(LED0==0)
                                {
                                        LCD_P8x16Str(33,3,"3Hz FLASH ");
                                }
                                else
                                {
                                        LCD_P8x16Str(33,3,"          ");
                                }

                    break;
                        case 2:
                                LCD_P8x16Str(33,3,"OPEN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2.4、制作心得和总结等;
    通过这次制作,学习了冗余系统知识,让我认识到了,在特别关键的设备中,冗余执行系统设计的重要性。

    2.5、视频展示
    2.5.1、调试完主机运行的视频。
    手机拍摄的,效果不是太好。

    2.5.2、最终的视频
    视频操作的步骤:
    1、上电后,主控制器控制LED灯,从控制器处于备用状态。旋转电位器主机LCD上显示ADC电压值和LED灯状态,从控制器检测主控制器和LED灯工作状态。
    2、按主控制器板上的按键K1,模拟故障1,主控制器不控制LED灯,从机检测到错误后,来控制LED。
    3、按主控制器板上的按键K2,退出模拟故障1,恢复正常,从控制器检测到主控制器恢复正常后,从控制器放弃控制LED灯,由主控制器控制。
    4、按下主控制器板上的按键K3,来模拟故障2,持续点亮LED,从控制器检测到故障后,发出复位主控制信号,主控制器重启后重新来控制LED灯,从控制器处于备用状态,整个过程完成。

网友A(点评):
不懂这些

网友B:
建议不仅仅通过串口来互相检测, 还能直接通过输出口来检测, 从机平时IO配为输入检测主机对LED的输出控制. 即行为级别的监控. 个人建议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仅仅通过串口来互相检测, 还能直接通过输出口来检测, 从机平时IO配为输入检测主机对LED的输出控制.  ...

谢谢指点,我也学习下

楼主:
测试视频

视频连接怎么发不了呢

修改后可以了

楼主:
主从MCU对LED灯的状态的检测,在程序中单独检测IO口输出电平状态不能直接反应实际LED的输出状态,所有在硬件上增加下面电路
主从MCU都可以直接控制DL1灯点亮,主从MCU控制IO口都设置成开漏模式。MCU控制IO口设置输出低电平,不影响对方的控制。
在控制DL1点亮的同时,主从ADC检测控制IO口引脚的电压,在DL导通时,ADC检测到电压0V,在DL1关闭时,ADC检测到的电压有2V左右。
电路上R2和R3串联,电阻值很大,不会点亮DL1灯。

楼主:
从机控制主机复位电路的实现

网友C:
板子也是自己做的   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