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双节锂电池串联7.4V,8.4V充电芯片IC,5V输入,实物测试

楼主(2019-05-31):
       PL7501C 是一款 3.6V-5.5V 输入, 1A 输出,双节锂电池/锂离子电池充电的异步升压充电控制器。具有完善的充电保护功能。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芯片可以通过方便地调节外部电阻的阻值来改变充电电流的大小。针对不同种类的适配器,芯片内置自适应电流调节环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大小,从而防止充电电流过大而拉挂适配器的现象。该芯片将功率管内置从而实现较少的外围器件并节约系统成本。
       PL7501C 的升压开关充电转换器的工作频率为 600KHz, 最大 2A 输入充电,转换效率为 90%PL7501C 输入电压为 5V,内置自适应环路,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 防止拉挂适配器输出可匹配所有适配器。

·
升压充电效率 90%
·充电电流外部可调
·自动调节输入电流,匹配所有适配器
·支持 LED 充电状态指示
·内置功率 MOS
·600KHz 开关频率
·输出过压, 输出短路保护
·输入欠压, 输入过压保护
·过温保护

网友A:
这个锂电池充电保护电路,充电截止电流多大,还有咱这有单串三并的的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锂电池充电保护电路,充电截止电流多大,还有咱这有单串三并的的锂电池保护板? ...

单串,三并,其实就是单节锂电池保护板
  常见的就DW01+8205,  8205是MOS,可以叠加MOS,加大电流,
也有DW01+8205集成在一个IC的

网友A(点评):
均流这块怎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