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初次创建任务

楼主(2019-05-31):
什么是任务?
简单通俗的来讲,任务就是一个不会返回的函数。
void task1(void *param)
{
        while(1)
        {
                //执行区域
                ..........
                //执行区域
        }
}
更加深入的来谈任务的话,不得不考虑栈、堆、数据区、代码区和内核寄存器。其中数据区和代码区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各个任务相互独立,并不冲突。堆的作用主要是用在动态能存分配上面。而栈和内核寄存器在任务切换的过程需要将数据保存,以方便下次任务切换回来可以从断点出执行。

楼主:
建立任务结构体,该结构部分现在比较简单,只定义了一个指向任务堆栈地址的指针。
//任务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m_uint32_t  *stack_addr; //指向任务堆栈地址
}um_os;

楼主:
通过任务结构体创建任务1与任务2,通过数组创建任务1和任务2的堆栈。
  1. um_os  OS_Task1;
  2. um_os  OS_Task2;
  3. um_uint32_t  task1_stack[1024];
  4. um_uint32_t  task2_stack[1024];

楼主:
创建任务实现函数task1task2,这里什么也不做。
void task1(void *param)
{
  while(1)
        {

        }
}
void task2(void *param)
{
  while(1)
        {

        }
}

楼主:
创建任务初始化函数,这里包含了四个形参:
参数1um_os *task;  任务结构指针
参数2 void(*entry)(void *)  任务入口函数
参数3 void *param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参数4 UM_OS_uint32_t *stask_stack  任务对应堆栈地址
  1. void Task_Init(um_os *task,void(*entry)(void *),void *param,um_uint32_t *stack)
  2. {
  3.     task->stack_addr = stack;
  4. }

楼主:
初始化任务1和任务2
  1. Task_Init(&OS_Task1,task1,(void *)0x11111111,&task1_stack[1024]);
  2. Task_Init(&OS_Task2,task2,(void *)0x22222222,&task2_stack[1024]);

楼主:
keil工程中新建um_os.h文件,向该文件定义一些常用的数据类型和任务结构体,具体代码如下:
#ifndef _UM_OS_H
#define _UM_OS_H
#include <stdint.h>

/* UM-OS basic data type definitions */
typedef signed char      um_int8_t;
typedef signed short     um_int16_t;
typedef signed long      um_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m_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m_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m_uint32_t;
/* boolean type definitions */
#define um_TRUE                         1         /**< boolean true  */
#define um_FALSE                        0         /**< boolean fails */

typedef struct
{
  um_uint32_t  *stack_addr; //Ö¸Ïò¸ÃÈÎÎñ¶ÑÕ»µØÖ•
}um_os;

楼主:
主函数中我们包含um_os.h头文件,通过um_os 任务结构体来新建两个任务OS_Task1与OS_Task2,通过重定义的um_uint32_t 来定义两个任务堆栈task1_stack与task2_stack.

楼主:
在main.c中创建任务初始化函数,并将stack_addr指针指向任务堆栈地址,main()中分别对Task1和Task2做了初始化。

楼主:
本节创建了um_os 的任务,并将任务函数和任务堆栈联系起来了,为后续的任务切换打下基础。

网友A:
任务可以调用别的任务吗

网友B:
也即是说任务能嵌套吗

网友C:
讲解的非常透彻

网友D:
任务的本质就是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务的本质就是函数吗

是啊,有些说的不太准确

楼主:
尽自己最大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即是说任务能嵌套吗

还没涉及到任务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务可以调用别的任务吗

可以的,现在就两个任务

网友D(2019-07-04):
引用 楼主:
是啊,有些说的不太准确

看来我理解的还有有点到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现在就两个任务

其实就跟函数调用没啥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涉及到任务嵌套

就是说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尽自己最大努力吧

呵呵呵 很有条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