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推荐一个传感器

楼主(2019-05-31):
请大家推荐一款低功耗的传感器,断电后用来检测电机是否转动以及电机转动的圈数,正反转。谢谢!

网友A:
没电了怎么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电了怎么转?

估计是怕断电后被外力拖动着转的,导致定位不准,才需要这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怕断电后被外力拖动着转的,导致定位不准,才需要这个传感器

我电机带的负载是一个丝筒。怕断电后,人为的去转动了,导致限位不准。

网友C:
加一个旋转绝对值编码器,就是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旋转绝对值编码器,就是成本太高

成本高对的,但是就算成本高可以接受,那断电后的功耗是个最大的不足啊。呵呵

网友D:
   该传感器要求能检测电机转动圈数,正反转,但是要求的是断电启动检测。这要求传感器需要内置单片机低压或断电检测启动传感器工作。利用双路磁传感器或微功耗磁传感器求得电机正反转及圈数。
   这样传感器需要专门开发。

网友E:
以前做过类似,工控行业,用的是相对编码器。
正反转,通过AB相脉冲来判断。
转速,可以用一相就可以了,反正一圈多少脉冲式知道的。
是否停止,用数脉冲法,例如每1秒多少个脉冲。让后重置未0,继续数。当每秒转数为0,即停止。

网友F:
换个角度来看问题,用抱闸电机不就可以了。

网友G:
上电后电机复位归零呀

网友H:
两路距离90度的霍尔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成本高对的,但是就算成本高可以接受,那断电后的功耗是个最大的不足啊。呵呵
...

绝对编码器掉电后不需要工作,上电后就可以知道掉电后是不是被转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