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一款高性能的无线话筒的制作

楼主(2019-05-31):
一款高性能的无线话筒的制作

     本文介绍的无线话筒工作频率为104MHz,无线传送距离大于100米,采用普通FM波段收音机接收,声音清晰动听,体积小巧,适合自制。

该无线话筒采用摩托罗拉公司调频集成电路MC2831A,电路如图所示。声信号由驻极体话筒MIC拾取并转换成电信号,经C2送入IC(5)脚,音频放大后从(6)脚输出,通过C3耦合至(3)脚,对高频振荡信号进行调制。高频振荡器由晶振xT、L、c5、c6及①、(16)、(15)脚内部电路组成,振荡频率为26MHz。

     被调制的载波信号从(14)脚输出,经VT1、T1、C8等进行4倍频选择,由VT2、C10、T2等进行选频放大,从天线ANT向空间发射104MHz(26MHz×4=104MHz)的调频信号。

      该电路有如下四个调试点:(1)调T1使其次级输出104MHz的高频正弦波;(2)调T2使104MHz的高频正弦波在不失真的情况下输出幅度最大,此时打开FM收音机在104MHz处噪声消失;调L可使调制度最佳;(4)调RP改变MIC偏压,并对准MIC讲话,使收到的声音清晰、洪亮。

元件大多为微型化元件。除C1、C3两只电解电容外,其余均选高频瓷介电容。电阻全为1/16W的。MIC选用高灵敏度话筒CRZ-15(20mV/Pa),VT1、VT2的ft~600MHz.

       XT使用26MHz晶振。L、T1、T2需自制,采用φ0.12mm漆包线,T1初级9匝,次级3匝,初级在2匝处抽头,T2绕7匝,天线采用长约20cm的软导线。

楼主:
一款高性能的无线话筒的制作

网友A:
调频无线话筒吗?

网友B:
求一个无线话筒接收器的电路图

网友C:
发射电路原理也没有看懂。

网友D:
不知道如何找收音机频道

网友E:
请问下无线麦克风的接受频率与接收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F:
无线话筒的简单制作没有电路板怎么连接

网友G:
这个能够消除啸叫吗

网友H:
谁能提供几个简易的无线电话筒电路图?

网友I:
无线话筒电路图里的电感能否用电阻代替?

网友D:
设计一个调频无线话筒电路图

网友J:
次级输出104MHz的高频正弦波这是为什么

网友C:
无线传送距离大于100米吗?

网友A:
电路非常简洁,没有多余的器件

网友B:
无线话筒以及其接收器电路

网友I:
利用它作一发射机是可以的吗?

网友H:
话筒后再加一级放大比较好?

网友G:
无线话筒的啸叫非常严重。

网友F:
简易无线话筒元件很少吗?

网友E:
线麦克风,使用调频发射接收方式?

网友K:
无线话筒对实时性和可靠性要求比较高吧

网友L:
抗噪能力如何

网友M:
有效距离是多少

网友N:
调试的时候是如何进行降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