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USB的D+D-两个差分信号线的电平是什么范围的?

楼主(2019-05-31):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是差分信号, 只要比较两个的差就是知道是0 还是1, 电平大小已经没关系了, 增大信号抗干扰会好些

网友B:
电源线是5V,为USB设备提供最大500MA的电流,它与数据线上的电平 无关,数据线是差分信号,通常D+和D-在+400mV~-400mV间变化,具体请看USB协议文本的第七章。”

网友C:
USB1.0的是0和3.6V;
目前交流差分±400mV,芯片一般是CML的。
具体参考USB标准: https://www.usb.org/document-library/usb-32-specification-released-september-22-2017-and-ecns
下载下来后,看“USB 3.2 Revision 1.0.pdf” 第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