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MOS管仿真

楼主(2019-05-31):
利用TI的TINA工具对简单的NMOS管用法进行仿真,如下图所示。发现mos管导通之后,有一段时间VM1大于3.3V。减小R1,开始阶段VM1大于3.3V的情况越明显。此时将VM1输入到一个3.3V供电的芯片的管脚,会不会损坏芯片。增大R1,可使VM1小于3.3V,但VM1的转化时间变长。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并给出一些解决方法。

网友A:
直观的说,你这里VM1就是DS电压,而该尖峰,是线路寄生参数在快速开关边沿产生的振铃,增加栅极驱动电阻,减慢了边沿变化速度,振铃是可以变弱的。你这里只是一个R负载,产生一个需要送到芯片的信号,很简单的办法是在DS增加一个合适的电容,和R2负载产生有效阻尼,当该阻尼合适的时候,速度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同时可以有效阻尼振铃,这时候该振铃就不会出现。而不是通过调整栅极电阻来直接减慢MOS的开关速度。

网友B:
通过CGD耦合的电荷吧?

网友B:
实际应用中这点电荷基本上完全不会影响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CGD耦合的电荷吧?

这个可能性最大,看AM1和AM2的电流差=流入栅极的部分。基本上=VM1的比例关系。
他这个信号,送后续芯片处理,而不是供电,担心幅度超过芯片极限。
加一个DS电容,应该可以有效阻尼该尖冲。

楼主:
后端接的是FPGA的I/O,我在后端增加个电容仿真一下。

楼主:
另外有的FPGA的管脚也有clamp二极管进行保护。管脚也会有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