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稳压管稳压输入电压使用可行性?

楼主:
输入电压范围在8V~18V ,由于电路一部分器件工作电压在6~15V,现在想用12V稳压管,稳压超过12V输入电压,使输出在12V,Vo 电压负载功率在1.2W~0.6W。如下图,可是发现该电路在R1上的压降还是蛮大的比如R1(100殴)流过电流100MA 在R1上压降=100*0.1=10V 这样就影响了后面电路正常工作?R1 100殴是根据公式 R>(Vimax-Vz)/(Idmax+ILmin) 得出  R=(18-12)/(0.038+0.05)   得出68殴,0.038A 是稳压管 稳压时最大工作电流,0.05A是负载最小工作电流 ,电路好像也没有错?大家帮我分析下该电路对还是错,如错在哪里?谢谢

楼主(2019-05-31):
引用 网友A:
Id沒这么大。实测或看曲线图。通常5mA已经足夠,对1W或以下而言。

谢谢!如果Id 没有怎么大,按计算R1电阻还要增大,这样R1上压降还要大?

网友B:
一片7806妥妥解决的问题,为啥如此复杂?

网友C:
按照最大输出功率=1.2W计算,100mA妥妥的。
你可以算算,100mA条件,输出能正常工作,怎么地也得6V,输入是8V,也就是R=2/0.1=20Ω,稳压值=12V,到最大输入时候,电阻压降为6V,此时电流就=300mA,也就是说,假定负载为50-100mA,则稳压管最大电流=300-50=250mA,最小工作电流=0,最大工作电流时候=250mA*12V=3W。很明显,目前没有合适的稳压管可以用在这里。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把箝位电压提高,根据后面工作在15V以下,一个15V稳压管和20欧姆电阻,就箝位最后面可能的15-18V输入部分就非常OK了,3V/20Ω=150mA,稳压管=100mA*15V=1.5W。选择2W系列的就可以。系统功耗均在安全范围。
终极解决方法:一个78M12。300mA最大压降2V,远低于你100mA最大2V压降要求。最大耗散功率=6*100mA=0.6W。合适的贴片铜皮面积,一切都是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片7806妥妥解决的问题,为啥如此复杂?

如果用7806,在输入电压18V 时7806 差压12V 这样会不会7806本身功耗很大,会发烫?

网友D:
并联稳压电路,一般用来做基准。留向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变了,稳压二极管的电压也会微弱变化。
根据你的计算稳压二极管最大电流0.038A,那么稳压二极管的最大功耗=12*0.038A=0.456W,功耗很大。温漂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最大输出功率=1.2W计算,100mA妥妥的。
你可以算算,100mA条件,输出能正常工作,怎么地也得6V,输入是 ...

谢谢老师的详细讲解。如你所说用15V 稳压管 20殴限流电阻,当输入电压低于15V时 稳压管不起作用,输入电压减去限流电阻R1的压降直角到输出,R1上压降也的2V或以上,我的本意时想在低于15V以下毫无压降直角给负载供电,在高于15V或以上限位在15以下给负载供电。还有你说用78M12 对于高与14V以上78M12起作用,可低于12V 以下78M12好像不会输出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7806,在输入电压18V 时7806 差压12V 这样会不会7806本身功耗很大,会发烫? ...

所以让你用78M12,低于14V输入,78M12会饱和工作,而不是线性稳压,而超过14V,会进入线性稳压,功耗最大才0.6W,加合适的铜皮,功耗随便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并联稳压电路,一般用来做基准。留向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变了,稳压二极管的电压也会微弱变化。
根据你的计算 ...

他那个完全算错了,才不是0.45w呢,用15V稳压管箝位,最大可能功耗都在1.5W。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稳压电路,一般用来做基准。留向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变了,稳压二极管的电压也会微弱变化。
根据你的计算 ...

稳压管适合做电路负载供电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让你用78M12,低于14V输入,78M12会饱和工作,而不是线性稳压,而超过14V,会进入线性稳压,功耗最大 ...

谢谢老师,我不懂在低于14V以下78M12能输出电压,你说的饱和工作时怎么理解?我知道7805三端稳压管在低于7V以下7805不会工作,也就不会输出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详细讲解。如你所说用15V 稳压管 20殴限流电阻,当输入电压低于15V时 稳压管不起作用,输入电 ...

LDO算压降小的了,也不可能毫无压降通过电流送到负载。
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果说部分接近到是可能的,但是成本应该不是你能接受的。
这里,20欧姆电阻就是根据你最大负载100mA,而最小压差是输入8V,后级工作在6V,他们的差=2V算出来的,保证了你在100mA 8V输入时候,输出可以到6V。
至于典型的78系列,是没有失压保护的,所以,低于其稳压值,会以饱和压降形式工作,输出跟随输入并减去一个饱和压降。

网友D:
这个方案,功耗太高了,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功耗太高了,注意散热

老师,你有好的方案吗?我现在发愁!

网友D:
如果是电源电路,用buck-boost,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源电路,用buck-boost,开关电源。

谢谢老师,是好方法!buck-boost 我不是很懂,我得理解学习下

网友E:
78M12

网友D:
8V~18V电压输入,输出12V ,最大功率1.2W 最大电流Imax=0.1a
78M12最大功耗:Pmax=(Ui-Uo)*Imax=6*0.1=0.6W
78M12取to-252封装,热阻rjc=45,温升=0.6*45=27°C
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8V~18V电压输入,输出12V ,最大功率1.2W 最大电流Imax=0.1a
78M12最大功耗:Pmax=(Ui-Uo)*Imax=6*0.1=0.6W ...

恩,谢谢老师,详细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是好方法!buck-boost 我不是很懂,我得理解学习下

这个功率,还在线性电源正常设计应用范围,采用BUCK-BOOST线路,成本体积都是一个考虑的要点。
要真用DC-DC。采用典型的比如低压降同步整流芯片,一个就可以做很好的8-18V输入,6.5-7V输出的线路,就一个芯片一个贴片电感,也许还可以考虑。像一片MP2307加一个10uH CD51贴片电感,几个uF级电容,就可以做7V 1A的DC-DC了。整流管都不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7806,在输入电压18V 时7806 差压12V 这样会不会7806本身功耗很大,会发烫? ...

如果Imax=0.1A,最差情况下,P=(18-6)*0.1=1.2W,加个散热片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还是要在成本和性能上折中,楼主要自己判断。
但是楼主这个用稳压二极管直接稳压的方式,也确实太糙了 ...

谢谢老师,你能讲讲该电路怎么工作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还是要在成本和性能上折中,楼主要自己判断。
但是楼主这个用稳压二极管直接稳压的方式,也确实太糙了 ...

老师,R1能不要吗?

楼主:
把hensonman老师电路 表上参数值  帮忙看看电路能否正常工作D:/无标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hensonman老师电路 表上参数值  帮忙看看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不能,因为R1太大了,采用有源器件代替电阻组成简易恒压源,是可行的,不过8050本身可耐受不了这个功率,至少得用252封装的三极管,几个器件下来,和78M12的0.12(国产)比,基本上没任何优势了,还复杂。

网友F:
嗯,算起来可能还是集成的国产ldo简单点。

网友G:
还有一种用稳压管设计,过压就关断不工作,比如高于15V以上。那就很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因为R1太大了,采用有源器件代替电阻组成简易恒压源,是可行的,不过8050本身可耐受不了这个功率, ...

R1太大?我是这样算的当三极管饱和导通时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最大约18/120=0.15A,如果R1电阻太小电流变大,后面电路电流只要120MA 就可以了。S8050能否用NMOS管代替?

网友C:
引用 楼主:
R1太大?我是这样算的当三极管饱和导通时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最大约18/120=0.15A,如果R1电阻太小电流变大 ...

这里R1值,最大取值是考察最大电流、最低可能输入电压、最低可用工作电压3个参数,现在该3参数分别的100mA,8V、6V。则最低输入时候的最大压差就=8-6=2。100mA,哪怕不算饱和压降,电阻最大也只能取20Ω。大于20Ω,在最低8V输入时候,输出就不足以让后级正常工作了。何况算上三极管饱和压降,以CJ的8050的100mAVce取0.25V,电阻还得减小。

网友H:
输入8-18V,输出要求6-15V,随便找一个DC/DC,输出设定12V即可。
当输入电压低于12V时,开关管几乎全部导通,输出也会接近输入电压的,当输入高于12V,可以稳压到1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R1太大?我是这样算的当三极管饱和导通时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最大约18/120=0.15A,如果R1电阻太小电流变大 ...

这里,直接换用NMOS管的话,由于栅极电压是个浮动比较大的参数,所以很难简单的保证线路目标的实现。
用MOS管比如SI2302+TL431倒是可以组成一个非常不错的稳压线路,也挺简单,DG并联一电阻,G接K极,采样根据你自己需要接上下拉,上拉接MOS管S极。比如定恒压12V则上电阻30K,下电阻10K就可以了,再一个电容接R-K之间就可以了。不过成本嘛就远超78M12了。

网友F:
到了100mA这个程度,用颗国产LDO大概是最佳了,2毛钱以内能搞定的事情,不要去考虑什么DC-DC了,成本太高。至于DC-DC提升的那些效率和温升,在这个成本面前,还是不够有说服力的 。

如果是20~50mA这种需求,我肯定会建议你用我这个电路。我实际也有产品这么用,我的产品不用国产LDO,也是有原因的。我那个应用场景,电源是从220V经过工频变压器取电整流得来的,电压波动范围大。我用过国产1毛多的1117,有一些标称最大输入16V,有些18V,还有些12V,采购太TMD乱了。我怕搞挂LDO,所以干脆自己搭了这个

网友I:
实际应用中,很少使用稳压管做稳压电源的,各种性能指标都不好,推荐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