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76E003例子,新的

楼主(2019-05-31):
(图片)

楼主:
/************************************************************
*        PWM Controler .c File
*        date:2018-7-24
*        author:Jack Lam
*        ver:0.1

***************************************************************/

//TODO: 红光PWM增加模式5.1-5.4K 占空比7:3
//TODO :获取内部bandgap电压ADC值间接计算供电电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Led.h"

/*
        使用方法:
        1.修改两个通道的PWM占空比和周期 (PWM1输出引脚:P12   PWM2输出引脚 P10),设置OOL触发的电压值。
        2.KEY1 用于三个输出模式的切换,下降沿触发 按键引脚 P00
        3.Lock 用于锁定输出,OOL无效
        4.OOL         触发的时候,停止所有输出
*/

/*修改以下参数至符合要求*/
#define PWM_Freq        5100         /*频率 Hz     */
#define PWM1_DUTY       50               /*占空比 0-100*/
#define PWM2_DUTY       50          /*占空比 0-100*/
#define OOL_TrigVal     1                        /*设置OOL触发的电压值*/
#define OOL_Direction   1           /*0 :低于00L电压的时候触发OOL 1:高于OOL电压时触发电压*/

/* System variable don't modify*/
char Mode=0;
sbit DC_SW = P1^5;
sbit KEY_MODE = P1^1;
sbit KEY_LOCK =P1^4;
/*0 通道1,通道2 都有PWM输出*/
/*1 只有通道1         PWM输出*/
/*2 只有通道2         PWM输出*/
uint16_t TrigADC = 0;/*上电更新,作为比较值*/
uint8_t  Lock_Status = 0;/*0:未开启,1:开启*/

/*Declare*/
uint8_t isOOL();

//改变输出模式
void Change_Mode(char mode)
{
        switch(mode)
        {
                case 0:
                        PWM0_P12_OUTPUT_ENABLE;P12=1;
                        PWM2_P10_OUTPUT_ENABLE;P10=1;
                        Led_On(LED_Vertical);
                        Led_On(LED_Horizontal);
                        break;
                case 1:
                        PWM0_P12_OUTPUT_DISABLE;P12=0;
                        PWM2_P10_OUTPUT_ENABLE;P10=1;
                        Led_Off(LED_Vertical);
                        Led_On(LED_Horizontal);
                        break;
                case 2:
                        PWM0_P12_OUTPUT_ENABLE;P12=1;
                        PWM2_P10_OUTPUT_DISABLE;P10=0;
                        Led_On(LED_Vertical);
                        Led_Off(LED_Horizontal);
                        break;
        }
}
/*
*函数名称:按键中断处理函数
*函数功能:接收到按键中断后进行PWM输出模式切换
*
*/
void PinInterrupt_ISR (void) interrupt 7
{
        if(PIF&1<<1)
        {
                PIF &= ~(1<<1);
                Timer0_Delay1ms(30);
                if(KEY_MODE!=0||(Lock_Status==0&&isOOL()))/*防抖,未锁定且OOL的时候*/
                        return;
                Mode=(++Mode)>2?0:Mode;                                                /*切换输出模式*/
                Change_Mode(Mode);
        }
        else if(PIF&1<<4)
        {
                PIF &= ~(1<<4);
                Timer0_Delay1ms(30);
                if(KEY_LOCK!=0)/*防抖*/
                        return;
                Lock_Status=!Lock_Status;
                if(Lock_Status)//锁定
                {
                        Change_Mode(Mode);
                        Led_On(LED_Lock);
                        Led_Off(LED_OOL);//关闭OOL灯,防止冲突
                }
                else//解锁
                {
                        Led_Off(LED_Lock);
                }
        }

}

/*
*函数名称:配置IO脚中断
*
*/
void IntterruptSetting()
{
        P11_Input_Mode;
        P14_Input_Mode;
        P11_Quasi_Mode;//使用准双向模式
        P14_Quasi_Mode;
        P11=1;
        P14=1;
        Enable_INT_Port1;
        Enable_BIT1_FallEdge_Trig;
        Enable_BIT4_FallEdge_Trig;
    set_EPI;                                                        // Enable pin interrupt
    set_EA;                                                                // global enable bit
}

/*
*函数名称:设置PWM频率
*
*/
void Set_Pwm(long Freq,long Duty_Cycle1,long Duty_Cycle2)
{
        /**********************************************************************
                以 PWMPH = 0x07; PWMPL = 0xCF;为例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Fpwm = Fsys/PWM_CLOCK_DIV>
                                                                        = (16MHz/8)/(0x7CF + 1)
                                                                        = 1KHz (1ms)
        ***********************************************************************/
        long PWMP_Value;
        PWMP_Value = 2000000/Freq-1;
        PWMPH = PWMP_Value>>8;                                                                /*设置周期 类似Cortex M3的定时器重载值*/
        PWMPL = PWMP_Value;

        PWM0H =(long)((PWMP_Value+1)*((float)Duty_Cycle1/100))>>8;/*设置占空比*/
        PWM0L =(PWMP_Value+1)*((float)Duty_Cycle1/100);

        PWM2H =(long)((PWMP_Value+1)*((float)Duty_Cycle2/100))>>8;
        PWM2L =(PWMP_Value+1)*((float)Duty_Cycle2/100);

        set_LOAD;
        set_PWMRUN;
}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
{
        Enable_ADC_AIN1;
        TrigADC = OOL_TrigVal*4095/3.3;
}

//获取ADC数值
uint16_t ADC_GetVal()
{
        uint16_t result;
        Enable_ADC_AIN1;
        clr_ADCF;
        set_ADCS;
        while(ADCF==0);
        result=ADCRH;
        result<<=4;
        result+=ADCRL;
        return result;
}

//初始化定时器3,并让其运行,每100ms中断一次
//持续中断5秒,每次让PWM更新重装值调整占空比
void Timer3_Run_100ms()
{
  T3CON = 0x07; //128分频
        RL3 = LOBYTE(TIMER_DIV128_VALUE_100ms);
        RH3 = HIBYTE(TIMER_DIV128_VALUE_100ms);
        set_EA;
        set_ET3;
        set_TR3;
}

//定时器3中断
void TIM3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16
{
        static char time=0;//中断的次数
        long Duty_Cycle1,Duty_Cycle2;   //PWM频率
        time++;
        Duty_Cycle1=PWM1_DUTY+(100-PWM1_DUTY)/50*time;//5秒后完成
        Duty_Cycle2=PWM2_DUTY+(100-PWM2_DUTY)/50*time;
        Set_Pwm(PWM_Freq,Duty_Cycle1,Duty_Cycle2);
        if(time>=50)//完成,关闭不再调整
                clr_TR3;
}

uint8_t isOOL()
{
#if OOL_Direction==0
        if(ADC_GetVal()<=TrigADC)
#else
        if(ADC_GetVal()>=TrigADC)
#endif
        {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void)
{
        InitialUART0_Timer3(9600);                                                //UART0 Baudrate from Timer1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DC_SW=1;
        PWM0_P12_OUTPUT_ENABLE;
        PWM2_P10_OUTPUT_ENABLE;
        PWM_IMDEPENDENT_MODE;
        PWM_CLOCK_DIV_8;
        Set_Pwm(PWM_Freq,PWM1_DUTY,PWM2_DUTY);
        Change_Mode(Mode);
        Timer3_Run_100ms();
        IntterruptSetting();
        ADC_Init();
        LED_Init();

        while(1)
        {
                if(Lock_Status==1)/*锁定输出触发的时候,不管OOL状态*/
                        continue;
                if(isOOL())
                {
                        Led_On(LED_OOL);
                        PWM0_P12_OUTPUT_DISABLE;P12=0;//关闭输出
                        PWM2_P10_OUTPUT_DISABLE;P10=0;
                        Led_Off(LED_Vertical);
                        Led_Off(LED_Horizontal);
                }
                else
                {
                        Led_Off(LED_OOL);
                        Change_Mode(Mode);                //恢复输出
                };
                Timer1_Delay1ms(10);
        }
}

网友A:
貌似比官方的例子牛B

网友B:
官网的中断写法越看越蒙

网友C:
看起来确实比较好

网友C:
嗯,这个真比官方那好

网友D(2020-06-16):
谢谢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