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IDE使用sprintf/printf发送浮点数失败

楼主(2019-06-01):
求助:
sprintf(str,"v=%f\n\r",0.3333);

printf("v=%f\n\r",0.3333); 使用串口1发送
均得到的是“v=0.00000”,
已按照truestudio的一些教程设置了-u_printf_float标志,
若不设置-u_printf_float标志,则输出“v=”,数字都没有
编译通过,程序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stm32cubeIDE哪里没设置好,求大神指点

这个函数的浮点功能,很重要呀,一些程序调试,打印Debug信息,液晶显示等都会用到
实在不行就只有换回Keil+stm32cubeMX了

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不知道,可能和编译器有关吧;

网友B:
按照字符发送 然后再解析行不行

网友C:
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啊

网友:
大神们 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