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部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9-06-01):
DSP的外部晶振不起振,然后我用示波器探头分别点在晶振的两端,晶振又能起振呢,而且我查过不是虚焊的问题。即使新换一个晶振也不行。
想请教各位大神,会是PCB板走线的问题吗、。

网友A:
一般不会,上一下你的PCB图,或者加个1M电阻试试,最好的当然是看下规格书。一般都会写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上一下你的PCB图,或者加个1M电阻试试,最好的当然是看下规格书。一般都会写怎么用的 ...

这是这一部分的PCB布线。很奇怪的是,用示波器探头点了晶振两端他又能起振

xch
8级电工走的线

网友B:
这板子的地线和电源退耦搞得实在是太糟糕了。

网友C:
我看了pcb的布线
1、晶振线路,属于高速电路,在布线的时候应该具有优先权。
2、在有优先权的基础上,晶振应尽可能靠近ic引脚,引线要短且等长。两个电容同理。

至于临时措施,看看外壳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pcb的布线
1、晶振线路,属于高速电路,在布线的时候应该具有优先权。
2、在有优先权的基础上,晶振 ...

你的意思是将晶振的外壳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的地线和电源退耦搞得实在是太糟糕了。

有何改进的意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将晶振的外壳接地吗

是的,你这是啥d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这是啥dsp

F28335。
现在的情况是,DSP能工作。
就是程序下载到DSP的FLASH中,要重新上电。重新上电后,程序就不能跑了,用示波器探头点了晶振两端后,程序就开始跑了

网友C:
既然点一下就震荡,晶振两端并联一个1M电阻(105)试过了吗
当然你得排查,时钟配置的相关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点一下就震荡,晶振两端并联一个1M电阻(105)试过了吗
当然你得排查,时钟配置的相关代码
...

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在其他板子上试过的
加了1M电阻也还是不行。
我对地测了晶振的两个引脚,都有波形,但是程序不跑。如果我把原理图上两个电容中的任意一个短接程序是肯定会跑的

网友C:
30M的晶振,我自己没有用过,我对晶振电路的了解就这么多了。也帮不上忙,帮你顶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M的晶振,我自己没有用过,我对晶振电路的了解就这么多了。也帮不上忙,帮你顶下呗。 ...

好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这一部分的PCB布线。很奇怪的是,用示波器探头点了晶振两端他又能起振

...

你这个是自己爱好吧,多去看看那些demo板,多去看看规格书。

网友D:
负载电容值减小试试,比如18p,12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电容值减小试试,比如18p,12p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体下方最好铺地,至少是晶体外壳笵围,但不必裸銅。但是先试C7丶C8改成一大一小,大的仍用22~24pF,小的 ...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晶体下方最好铺地,至少是晶体外壳笵围,但不必裸銅。但是先试C7丶C8改成一大一小,大的仍用22~24pF,小的 ...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重新上电后。我测到了晶振两个脚上都有波形,但是程序不跑,如果我把晶振外接的任一个电容短接,程序就会开始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电容值减小试试,比如18p,12p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重新上电后。我测到了晶振两个脚上都有波形,但是程序不跑,如果我把晶振外接的任一个电容短接,程序就会开始跑。

网友F:
1M电阻是并联到晶振的吗?不行换个10M的!

网友G:
外部电容可能是不匹配。建议用有源晶体

网友H:
这个走线太差了,DSP能跑已经不错了。
不知道是否有专门的地层。

网友I:
你这板子是自动布线的么,这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F:
1M电阻是并联到晶振的吗?不行换个10M的!

对。1M电阻是并到晶振两端的。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重新上电后。我测到了晶振两个脚上都有波形,但是程 ...

示波器探针接触,改变了负载电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走线太差了,DSP能跑已经不错了。
不知道是否有专门的地层。

有地层的。我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部电容可能是不匹配。建议用有源晶体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走线太差了,DSP能跑已经不错了。
不知道是否有专门的地层。

走线的问题在哪里呢?我第一次制版,都是跟着网上学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重新上电后。我测到了晶振两个脚上都有波形,但是程序 ...

“我测到了晶振两个脚上都有波形”看来晶振没有问题,“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在其他板子上试过的”看来软件也没问题,那只有在板子硬件上找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探针接触,改变了负载电容嘛

对,所以我要把电路中的负载电容改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测到了晶振两个脚上都有波形”看来晶振没有问题,“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在其他板子上试过的”看来软件 ...

就是硬件的问题我知道不到。
还想向你请教一下,如果我把晶振接的两个电容,任意短接一个。这是相当于让DSP复位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硬件的问题我知道不到。
还想向你请教一下,如果我把晶振接的两个电容,任意短接一个。这是相当于让D ...

“代码是没有问题的。在其他板子上试过的”把你的板子与其他板子硬件仔细比对找问题。

网友K:
整版的GND走的乱七八糟,你把两个电容摘除了吧。晶振估计感觉“太重”了,振不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