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电路设计二三事

楼主(2019-06-01):
最近本板块出现了好几个关于精密整流电路的帖子,但是帖子内容要么是单一的仿真,要么是单一的实测,不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我说过以后来这个论坛最多是灌水玩,不讨论具体问题的。
但是跑我举报帖子里扯也不是个事,所以单发一贴。

楼主:
第一个问题,运放的选取

本版块有个帖子,名字大约叫【精密整流运放要求的带宽】,这个帖子开始复制粘贴了别人的仿真结果,然后看到运放输出类矩形波,于是根据信号与系统所说的10倍频选择,说运放带宽>=10矩形波频率。

这个说法极为不妥,混淆了小信号和大信号!运放输出都进入饱和区了,还扯什么小信号带宽?

楼主:
有人反应我的贴纸他看不懂,一来默认读者学过模电,有相关基础,所以不能像张眉教幼儿园那样,什么都扯,扯到几千年前古希腊去了。二来在路上趁机发帖,手机上不能编辑图片,所以凑合着看吧。

实际上运放选取原则,和有源滤波器雷同,第一个是带宽要求,精密整流输入正弦波最高频率的10倍,然后乘以直流增益。第二个是压摆率SR,精密整流满功率带宽正比于SR,反比于输出幅度。

楼主:
另外,张大侠引用的那个仿真帖子很好笑的一点,就是仿真电路居然没有负载,原本应该输出的是馒头波,硬是被人家玩成了矩形波。

连个负载都不加,乱仿乱测,出来波形诡异还浑然不知,这样学电路没意思了。

有人乱选运放,波形振荡了,还怪二极管不听话。当然了,波形是可能出现glitch的,你把电阻调小啊!

楼主:
关于我说的工作到GBP,凭直觉难免质疑,所以请思考问题,如下图所示,如果线性放大器放大下图上面那个正弦波的极限频率是f,那么放大下面那个馒头波时,极限频率是多少?

网友A:
你发这些,解释什么呢。
对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这些理论存在于昂贵的仪器当中。
那个gmchen的帖子,虽然跟你的不在一个频道,但是gmchen的实验告诉我100Khz二极管的情况。我因此学到了东西。
开口闭口10M-100M,这是要仪器支撑的。
我为什么害怕emi,是因为理论复杂吗,还不是因为没有仪器摸底。我相信别的技术人员也是一样的。
没有仪器,不敢轻言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这些,解释什么呢。
对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这些理论存在于昂贵的仪器当中。
那个gmchen的帖子,虽然 ...

大锅,昨天就问你了,你到底是干什么行业的?

因为看你的言论,不像电工。

不同行业,导致你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楼主:
第三个问题,关于道歉一事

半导体厂商给的测试结果表明,用60M带宽,压摆率为几十的运放,可以整流到600k!
而我们论坛上有个网友,用的是250M带宽,压摆率为1000的运放,测量结果是整流到100k,频率再高就出问题了。

单单就比较这两个结果,我说后者结果很"反常",更高性能的运放测试结果反而更差了。于是人家逼着我要我给他道歉!

楼主:
这哥们自尊心太强了,别说逛论坛了,即便是逛期刊也不行啊,IEEE顶级期刊上的**,出现bug就会被人家comment,而且编辑要你回复的,点评没毛病就要三克油人家。自尊心太强,视点评如带刺的挑衅,再让他感谢人家,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
现在僵持在他认定实验结果代表不容置疑的最高指示,这种想法老危险了,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并不一定是实际响应。

楼主:
想要我道歉也行,只要能给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就行了,一为自己,二为同样晕乎的观众。

人家用带宽为10M的MCP6021,配合1N4148,就跑到了100k,你用250M带宽的运放,也只跑到100k,这个可不是来句二极管的影响就能说得通的。
不然,我都不知道道歉的内容该怎么说。好比小朋友被家长直接拽过来打一顿,打完后问小朋友:知不知道哪错了?知道为何打你吗?小朋友想了半天也不知做错什么了,于是家长继续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