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大家帮忙看一下为什么没有输出波形

楼主(2019-06-01):
最近在做课设DDS信号发生器,代码和仿真图如图。谢谢大家

网友A:
一直用的IP核   你这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B:
你可以把程序中间用的信号也看一下波形,看看是在哪一步传递出了问题0.0
   不过还是IP核使用简单一点,设置完参数就能直接调用,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