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没有工业级隔离式DCDC 控制芯片推荐?

楼主(2019-06-01):
有没有工业级隔离式DCDC 控制芯片推荐?
输入电压:30~50V直流。
输出电压:5V,12V,等,总的功率在20W左右。
请大家推荐隔离式DCDC 控制芯片。
现在用UC3843,温升太高了。

网友A:
20W?你不会是拿3843直接接的负载变压器吧?否则怎么可能太热?
3843,做反激隔离驱动,虽然稍微有点复杂,但是就你这个功率,冰冷冰冷是必须的,否则就是你线路设计有重大缺陷。

楼主:
3843,通过33欧电阻驱动MOS管,3843电流在20ma左右。

xch
3843 耐压30V ,输入30V~50V?!
xch
“通过33欧电阻驱动MOS管”,这个有病。不烫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W?你不会是拿3843直接接的负载变压器吧?否则怎么可能太热?
3843,做反激隔离驱动,虽然稍微有点复杂, ...

有你推荐的电路吗?我几乎按照规格书的电路来弄的,温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3843,通过33欧电阻驱动MOS管,3843电流在20ma左右。

不知道正常供电你电压多少?有别于3842,3843是一款逻辑上和3842完全一样,但是启动门限和失压门限都远低于3842的芯片,启动门限max=9V,而失压门限max-8.2V。
一般正常驱动条件,根据栅极电压要求,选择高于失压门限并结合MOS管驱动要求来定,你这里用的是一般的中低压MOS管即可,如果电流在20mA左右,那么正常情况选择12V供电  功耗=12*.02=0.24W,对一个8脚芯片而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功耗,基本上不可能发什么太多的热,如果你实际上太热,只能说明你供电电压选择肯定有问题,另外,通过33欧姆驱动在一般条件也算正常,可还是牵涉到你被驱动的MOS管使用是不是合理,反激隔离,被驱动MOS管不是越大越好,而是一个合理是值。
传统3843反激线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参数才是致命的。合理确定参数是一个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的关键。
顺便给你个提示,像这类低压反激应用,选择3842也许更合理,启动供电回差大,启动容易,供电简单,合理的选择反射电压(建议可以选择20V),用一个100V(安全点150V) 50mΩ导通电阻的MOS管就可以轻轻松松实现20W要求,而且管子用到这个规格,贴片263封装,稍微大点的铜皮散热就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正常供电你电压多少?有别于3842,3843是一款逻辑上和3842完全一样,但是启动门限和失压门限都远低 ...

实际上我使用的是UC2845B,工业级芯片了,就像你说的启动供电回差大,启动容易,供电简单。MOS也是选了100V,47mΩ导通电阻。TO-252封装。我发现UC2845B发热是轻载时发热小,重载,也就是15W左右发热大,几乎达到了55度左右。感觉发热跟图腾柱输出波形有关。

楼主:
现在发现MOS管还没有UC2845B发热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MOS管还没有UC2845B发热大。

如果是温升55°,这是不可接受的,你供电到底是几V?
而且既然MOS管还没芯片热,你大可以加大栅极电阻,减慢MOS管开关速度,同时有效限制驱动功耗,还可以减弱尖峰效应,你这个级别的应用,100欧姆+是妥妥的。供电建议就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温升55°,这是不可接受的,你供电到底是几V?
而且既然MOS管还没芯片热,你大可以加大栅极电阻, ...

供电是10.2V。
我是说UC2845B芯片温度达到55度。不是温升。环境温度是30度左右。

除了加大栅极电阻,还有什么措施降低温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是10.2V。
我是说UC2845B芯片温度达到55度。不是温升。环境温度是30度左右。

工作频率。当然,这个参数和变压器等设计直接相关,一般这样的线路建议工作频率50KHz左右。
25℃温升,你可以无视,不过控制输出驱动串联电阻,是可以降低芯片功耗的,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在被驱动管子不过分热情况下,20W线路,驱动电阻150欧姆+是非常正常的选择。

网友B:
把电路原理和PCB相关的部分贴出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