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体管 / MOS管 开关电路疑问

楼主(2019-06-01):
请问,如图所示的单元电路(A点来自单片机GPIO引脚,B点 VCC = 单片机电源电压),为什么要间接的通过一个Q2来控制M2,为何不直接用单片机GPIO的高低电平输出来控制M2的通断呢?

网友A:
如果VCC=单片机电源,则确实可以不要Q2,直接用单片机IO接PMOS管栅极来进行控制。
如果VCC不是单片机电源,而是另外一个电压比如9V什么的,那就需要这样的线路来进行电平移位,以正确控制PMOS管开关。

网友B:
有些mos管不是单片机的io能直接驱动的,而是需要一个稍高的电压,q2就是进行电压的转换

网友C:
可能设计人不喜欢负逻辑

网友D:
Io电平高低可能和VCC不同,而且VCC可能本身是有波动范围,pmos通断控制就不准了

网友E:
dirtwillfly说的对,有的驱动能力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