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求助,如何入门

楼主(2019-06-01):
本人是19届刚考上某西南211院校的电气工程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关于强电,也和dsp有关系。本人已经学习过了  信号与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两本书了 本科学的单片机已经忘记了- -matlab学的还可以,也有C语言基础。
将来就业想进入电子类的私企,不太想去国网。求教一下各位大哥,我现在想认真学习一下dsp技术,为三年后就业做准备,我应该怎么学习呢?有什么推荐的书和视频吗?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看看TI有很多开发套件    针对强电的   可以先从此入手
官方提供相关的代码

网友A:
个人觉得如果不是纯理论就从C2000开始入手
也可以选择纯理论做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如果不是纯理论就从C2000开始入手
也可以选择纯理论做研究

你好我想学DSP6000系列,可是市面上资料太少,开发板还贵,能不能也先学2000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学DSP6000系列,可是市面上资料太少,开发板还贵,能不能也先学2000系列的 ...

还是有差距的  C2000偏寄存器的操作配置  看手册多一些   但比较基础理论
C6000就有库了  偏软件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学DSP6000系列,可是市面上资料太少,开发板还贵,能不能也先学2000系列的 ...

主要看你的需求了  C2000学学对底层理解更深一些
适合做控制类产品   比如电机  电源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学DSP6000系列,可是市面上资料太少,开发板还贵,能不能也先学2000系列的 ...

C6000开发板是贵一些    目前做的板卡都偏工业级应用
加上仿真器价格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学DSP6000系列,可是市面上资料太少,开发板还贵,能不能也先学2000系列的 ...

学C6,只是掌握它的初始化问题,以及外围使用方法。
现在天下的MCU、CPU、DSP称呼不一样,用起来都差不多。只是TI的CCS和其它编译器不一样,
至于DSP,那只是个算法问题,可以抛开硬件。

想学TI的控制器,找一个型号,在它的那个网页下的所有文件都看一遍,你就是高手了!!
----------------------资料非常全哟,别说没资料。

我从C2000开始,感觉其它TI的东西大同小异,从基础开始会更容易一些,不要想着上来就掌握非常复杂的CPU,太复杂的CPU(DSP)只是外围多一些而已。

我曾写过若干篇入门**,你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