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时 地和电源最后走线吗?

楼主(2019-06-01):
(无正文)

网友A:
我有个坏习惯,gnd不布线,最后敷铜。

网友A:
不过我也是搞电气的,设备接线设计也是单点接地。这种坏习惯的副作用就是,要隔离,且单片机侧的电流要小。

楼主:
我的意思不是地线不步,只是先把相邻的地线连起来,最后放过孔,把各个区域连起来,然后覆铜。

网友B:
跟着网络线布完再覆铜,电源走线要确保电流够用

网友C:
一样操作,布线hide GND。最后过孔解决。

网友D:
地线应该伴随电源线走,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减小两者的环路。

网友E:
一般先走高低信号线吧,最后走电源和地

网友F:
先难后易。

网友G:
我倒是认为电源和地要优先考虑,尤其是地,铺地只能保证连接,不能保证地线线径

网友A:
我来补充下吧,我第一次布线的时候,看了网络上的很多说法,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相对固定的说法,我总结如下。
就单片机系统来说:
第一优先级,最高速的线就是晶振,所以晶振享有优先权。(基于网上说的高速线)
第二优先级、去耦电容,必须靠近单片机或其他芯片。(基于网上去耦电容的说法)
第三优先级、spi,i2c,uart,pwm属于比晶振慢点的高速线(环路要小)。buck电源的输入环路(由于buck电源输入是不连续的,环路要小。
第四优先级,5V供电,各芯片供电,星型布局,切割环路。
其他的慢速io,那就绕吧,毕竟是慢速。
基于以上优先顺序,优先级低见到优先级高的就绕。
不知各位还有什么看法。

网友H(点评):
地线是整个板子的基础

网友I(点评):
回流环路要考虑的

网友J:
不太认同啊,走了信号线什么的,电源线跟GND都太粗了,最后走的话没地方走啊

网友K:
在PCB布线时,如果元器件非常紧凑的话,地线最好是布线过程中都连接起来,不然的话到最好地线就不好连接了

网友L:
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就好像天使与魔鬼一样,差别巨大
因此布线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L:
高速数字电路:如DDR,或者lvds等,也有其极为特殊的要求

网友I:
先是布局,良好的布局成功了一半,再走关键的信号线,如SPI,UART,高频信号线的GPIO,再走地线,再走电源线,再低频的GPIO线。对数字板,布地。完成。高频信号线必须考量信号回流通道,也就是说底面必须要有连续的地平面到电源地。如IC的电源地。

网友M:
电源和地想好大体方向,最后布是可以的,如果电流特别大,就要提前安排,不要到最后发现电源布不开,就悲剧了

网友N:
同上,电源很重要,走线的时候就要考虑它。地线一般用铺铜解决,修改的时候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