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4月晒板卡】+PIC16F18446新建项目

楼主(2019-06-01):
    之前的测试过程都是建立在官网下载的范例基础上做的,虽然也尝试过自己新建项目,但屡次皆未成功。今天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对照相关的文档反复练习终于成功地新建了项目文件,LED按照设定的频率成功地闪烁,下面将过程详细介绍如下:
    第一步:选择项目
    选择嵌入式、独立项目这一项(见下图)

    第二步:选择器件
    这一步比较关键,我在之前的尝试都是这一步没有正确选择,一定要选择正确的MCU型号,否则后面的选项有可能失效而无法选中。

    如果万一此项选错了,之后还可以在项目的属性里修改器件,如下图,在右上角点开下拉菜单重新选择:

    第三步:选择工具
    在这里选择Samulator,如果在上一步器件选择不正确,这处选项前面的绿圈标记可能不出现,您就无法选择。

    第四步:选择编译器
    这里选择XC8就行(见下图)。

    第五步:输入项目名称并确定存放的文件夹
    这一步不用解释,应该很容易理解

    点击“完成”按钮,稍等片刻,项目结构便自动建好了。
    第六步:建立main.c文件
    在IDE平台上点击“新建文件”,或者在项目上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新建文件”,立即进入向导(见下图):

    首先建立的自然是C主文件了,正确选择并点击“下一步”按键,进入确定文件名称及存放位置的窗口:

    再点击“完成”按钮,主文件便自动建立好了。
    照葫芦画瓢,还可以建立好相应的头文件:

    第七步:在main函数中写代码
    我在main函数中写了几行控制LED灯的代码,还写了一个简单的延时程序,如下图:

    此时试图编译却通不过,原来还缺少MCC相关的文件,由于我还不知道如何去设置查找路径,就直接将这个文件夹复制到项目文件夹下(见下图):

    然后再编译就顺利通过了,最后再将编译好的hex文件下载(复制)到开发板的盘符里,LED灯就闪烁起来了,新建项目就基本完成了。

附:新建的项目

楼主:
    在第五步项目建立完成后,若没有新建C文件,编译则不会进行,只有建立了C文件之后才能进行编译,因为是空的C文件(仅包含了两个最基本的头文件),所以编译通常不会出问题。控制LED灯闪烁时还需要加上mcc.h头文件,我是将整个文件夹一起复制到项目文件夹内,再加上一句: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此后,再在main函数里写代码,编译之后,最后下载到开发板上。

/*
* File:   %<%NAME%>%.%<%EXTENSION%>%
* Author: %<%USER%>%
*
* Created on %<%DATE%>%, %<%TIME%>%
*/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
/*
* int argc, char** argv
*/
int main() {
    TRISA = 0x00;
    PORTA = 0xFF;
    while(1){
        RA2 = 0;
        delay_ms(500);
        RA2 = 1;
        delay_ms(500);

    }
}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
    uint8_t i;
    uint16_t t;
    for(t=time;t>0;t--)
        for(i=110;i>0;i--);
}

网友A:
晕倒了....安装了MCC之后, 在tools==>embedded==>MCC, 就可以打开MCC配置界面, 然后配置好至少, 再点generate就会自动生成所有代码了..

不用像楼主这么麻烦了..

网友B:
虽然上面大神说的振振有词,但是我仍然觉得楼主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倒了....安装了MCC之后, 在tools==>embedded==>MCC, 就可以打开MCC配置界面, 然后配置好至少, 再点genera ...

是的,在第五步完成项目建立之后就可以通过MCC来进行配置,最后直接生成基本的配置代码,不需要另外去新建C文件和H文件。

网友C:
怎么天天有人晒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天天有人晒板

刚接触PIC单片机,这块板子相当于引路人,有板子才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