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显示器续航问题

楼主:
给12v倒车显示器加续航电池并且要求12v电源输出,电池锂电池3.7v  8000mah  .从网上购买冲放电一体升压模块如下图。用直流电源带负责测量12v 情况下电流0.3。  模块网上介绍12v 电流最大到0.6 按理说够用。可视在使用过程中显示器驱动板发热厉害,图像有条纹。 并且续航能力最多4显示。我总感觉哪里有问题但是不解,求大神告知解决办法。还有一问题,假设一元件工作电压我用直流电源找5-12v可以工作。我该怎么确定他的额定工作电压范围?

楼主(2019-06-01):
续航能力最多4小时,上边字打错了

楼主:
大佬给点指导。

网友A:
计算1:D=1-Vi/Vo=1-3.6/12=0.7
这个boost,占空比要达到0.7
如果是9V
D=1-Vi/Vo=1-3.6/9=0.6
计算2:电池容量=3.7*8=29.6Wh,理论使用时间=29.6/12*0.3=8.222h
实际使用4小时。
boost升压效率损失,电池冲放mos损耗,电池容量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1:D=1-Vi/Vo=1-3.6/12=0.7
这个boost,占空比要达到0.7
如果是9V

师傅,我这个电路有没有毛病?显示屏条纹线是为啥?

网友A:
显示器条纹线,12V并电容看看能不能缓解。
电脑显示器,电源老化了就有那种花纹。

楼主:
还有没有多的建议,师傅们给点建议。

网友B:
12V0.3A的负载,也就是3.6W。3.7V*8=29.6WH。正常工作时间=29.6*0.85/3.6=7.0H。
事实上,续航4小时,而且驱动板发热厉害,而且有明显图像纹波,应该是升压模块输出纹波太大,或者工作不正常,没什么好的建议,升压模块加个大点电容试试看会不会有改善。
刚才公式是按照85%升压效率计算的,如果板子工作不正常,效率低了,发热、续航时间短很容易理解。
这路货色,买到不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换另外一个类型的升压板试试看吧。正常情况才3.6W功率,这种东西工作起来是不会有什么热量的。

网友B:
换一个吧,用XL6009的升压模块,驱动能力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吧,用XL6009的升压模块,驱动能力杠杠的。

换了6009这个波纹更大了,求解决办法,并联电容有点效果,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6009这个波纹更大了,求解决办法,并联电容有点效果,不明显

那就串联一个电感再并联电容,看起来,你这个显示器对电源要求有点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