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但输出电压不正常

楼主:
如图,第一个问题:这应该是一个简单二阶低通有源滤波器吧?第二个问题:放大器的实际输出电压不应该是和供电电压大小是无关的吧,但现在我测到的是,LM358用12V供电时,当CT1 CT2 CT3 CT4都没有输入电压时,对应的FB1电压为0V这应该是正常的吧,但是FB2 FB3 FB4口却有10V左右的电压,这是不是不正常了啊?但不知是怎么回事?
滤波后直接接入单片机ADC口,此时10V电压很高,单片机马上就开始发热,而且给单片机供电的3.3V电压出现了抬升,缓慢的达到3.8V左右。这太恐怖了吧,麻烦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哪里出了问题,现在一头雾水啊。。再加一个图吧。

网友A(2019-06-02):
你实验时,CT1~CT4接到哪里去了?“没有输入电压”是什么意思?悬空,还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1~CT4不可悬空,可下拉一电阻到GND。要限定这4个输入电压不超过MCD供电,否則运放输出要串联电阻后才进端 ...

嗯,我做了两个板子,测试的时候正好没接一起,所以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1~CT4不可悬空,可下拉一电阻到GND。要限定这4个输入电压不超过MCD供电,否則运放输出要串联电阻后才进端 ...

嗯,我做了两个板子,测试的时候正好没接一起,所以是悬空的。还有我想问下我这滤波电路这样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验时,CT1~CT4接到哪里去了?“没有输入电压”是什么意思?悬空,还是接地? ...

是悬空的

网友C:
很可能你外接的信号源不一样,如果是低电平代表没有数入电压,则这里任何一个都必须输出0V,如果你只是悬空代表没有输入,那么输出被抬升到什么值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每个CT端子对地接个相对大的比如100K电阻,肯定正常了。
顺便说一下,对于简易的没有幅度限制是这样线路,直接送单片机是不可以接受的,一旦输出超过单片机VCC,轻者工作不正常,重则烧单片机。必须加一个合适的限流电阻,最好还加一个稳压管箝位,才能送单片机处理。

网友A:
CT1~CT4悬空,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没有直流通路,必定使同相输入端电位升高,因为LM358偏置电流是向外流的。同相输入端电位升高,输出端自然也升高。
你应该将CT1~CT4接地,那才是“没有输入电压”。

网友D(点评):
像这样形式,不接信号比接信号还严重。运放+端悬空,对地电阻无限大,很小的Ib产生的压降极大。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LM358输入端偏置电流可达零点几微安,相当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你外接的信号源不一样,如果是低电平代表没有数入电压,则这里任何一个都必须输出0V,如果你只是悬空 ...

CT端子在另一块板子上对地接了个200Ω的电阻,测试的时候正好没接这块板子。那我是不是最好在FB和单片机端口之间再加一个1K电阻够不够?

网友E(点评):
交流信号输入是必须如此——正解。

网友A:
在使用12V电源时,输出端最高可达10V以上。这远超过单片机ADC口输入允许值,发热算你运气好,若是低内阻信号源,烧掉单片机完全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1~CT4悬空,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没有直流通路,必定使同相输入端电位升高,因为LM358偏置电流是向外流的 ...

嗯,测试的时候没有接另一块板子,我刚加了个分压图片上来了。但我用万用表测悬空的CT脚显示电压为0V啊,输入端好像没抬高,但是输出端有10V左右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测试的时候没有接另一块板子,我刚加了个分压图片上来了。但我用万用表测悬空的CT脚显示电压为0V啊, ...

万用表测试悬空的CT1~CT4时,你是否同时测量输出端?
不是同时,那就会产生万用表表笔撤掉,运放输出端升高的现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测试的时候没有接另一块板子,我刚加了个分压图片上来了。但我用万用表测悬空的CT脚显示电压为0V啊, ...

顺便说两句。
你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使用桥式整流,试图将交流电压转换成直流,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作法,会使交流电流测量产生很大的误差(超过100%的误差)。正确的方法,是使用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测试的时候没有接另一块板子,我刚加了个分压图片上来了。但我用万用表测悬空的CT脚显示电压为0V啊, ...

万用表测量内阻,提供运放直流通路,测量0V正常,而且可以肯定,这时候输出也是比较低的。测量结束,输出就立刻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量内阻,提供运放直流通路,测量0V正常,而且可以肯定,这时候输出也是比较低的。测量结束,输出 ...

还有我想问下我这滤波电路的放大系数Av=1是吗?我不想放大输入电压。楼上们说要在输出端串一个电阻,那取1K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两句。
你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使用桥式整流,试图将交流电压转换成直流,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作法,会 ...

水平有限啊,只能先从简单的开始。还有我想问下我这滤波电路的放大系数Av=1是吗?我不想放大输入电压。楼上们说要在输出端串一个电阻,那取1K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平有限啊,只能先从简单的开始。还有我想问下我这滤波电路的放大系数Av=1是吗?我不想放大输入电压。楼 ...

串联1千欧电阻是否可行,要看你的单片机AD输入引脚的输入电阻是否足够大,串联电阻的影响是否可以忽略。
另外,仅仅串联电阻不能限制输入电压幅度,还必须如7楼所说,加个稳压管箝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1千欧电阻是否可行,要看你的单片机AD输入引脚的输入电阻是否足够大,串联电阻的影响是否可以忽略。
...

单片机AD输入引脚电阻不太理解您的意思,是不是AD引脚的Sampling switch resistance采样电阻啊。如图

楼主(点评):
哎,图去哪了,在回复中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图贴上来,复制好像更行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AD输入引脚电阻不太理解您的意思,是不是AD引脚的Sampling switch resistance采样电阻啊。如图 ...

Sampling switch resistance 就是你串联进去的电阻,你串联进去的电阻数值不得大于手册规定的允许值。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根本不是有源滤波器,它是一个无源的RC二阶滤波器,在输出端加了一级跟随输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ling switch resistance 就是你串联进去的电阻,你串联进去的电阻数值不得大于手册规定的允许值。 ...

哦,明白了,就是单片机ADC引脚规定的External input impedance=50KΩ,不大于它就行了

网友C:
顺便说一下,你这个2阶低通滤波参数选择也是非常错误的,这个完全达不到基本2阶要求。
最典型的,2阶串联应用,前一阶的总阻抗至少是后一阶的1/10。这样的串联,才能实现12dB/倍频程衰减要求。按照你这个参数,一阶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后面的150K+1n,才能正常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ling switch resistance 就是你串联进去的电阻,你串联进去的电阻数值不得大于手册规定的允许值。 ...

哦,明白了,就是单片机ADC引脚的External input impedance=50KΩ,不大于它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两句。
你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使用桥式整流,试图将交流电压转换成直流,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作法,会 ...

你说的对,电流互感器,这样搞不靠谱。
电流互感器有规程,二次侧不能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一下,你这个2阶低通滤波参数选择也是非常错误的,这个完全达不到基本2阶要求。
最典型的,2阶串联应 ...

嗯,好的,我视情况在修改你给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对,电流互感器,这样搞不靠谱。
电流互感器有规程,二次侧不能开路。 ...

我在整流桥正负之间串了两个电阻,形成了闭合环路啊,二次侧应该不能算是开路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整流桥正负之间串了两个电阻,形成了闭合环路啊,二次侧应该不能算是开路吧 ...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解释,所以跟M大,发了回复。
我个人认为,互感器出来直接接电阻,靠谱。电流互感器一开路,高电压就出来了,可以打坏很多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整流桥正负之间串了两个电阻,形成了闭合环路啊,二次侧应该不能算是开路吧 ...

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准开路,是对电力系统说的。变电站里面都有电流互感器,500kV电流互感器比两层楼房还要高得多。那样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电流互感器必定绝缘击穿,铁芯急剧发热,直到爆炸。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在电力系统是相当严重的事故。
你用的是微型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也不致于爆炸。但是,用整流桥一定会造成严重的误差,差到几倍以上不稀奇。

网友G:
单电源的工作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单电源的工作点?

这也是首帖电路的错误之一。
不过首帖电路错误不止一个,这个错误未及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首帖电路的错误之一。
不过首帖电路错误不止一个,这个错误未及讨论。 ...

单电源不能用吗

网友A:
不是“单电源不能用”,而是使用单电源时需要另外采取措施,对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一端施加一个直流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电源不能用”,而是使用单电源时需要另外采取措施,对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的一端施加一个直流偏置 ...

之前没注意单电源的使用,在网上查了下,说是在运放的输入端加上直流偏置,你看看这样改可不可以?还有如果不加直流偏置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照原图,除非你要给后面端口的最低启始电压大于零。而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要直接并联电阻,并且桥整改 ...

按照单片机注入电流的解释:只要输入电压满足VSS<VIN<VDD的关系,就没有注入电流。但是LM358在输出高电平时source current高达20mA,远大于注入电流。现在是输出端我没有接限流电阻,那我调整输出电压小于VDD,能不能保证LM358没有这么大的输出电流进入单片机引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没注意单电源的使用,在网上查了下,说是在运放的输入端加上直流偏置,你看看这样改可不可以?还有如 ...

不过,这样联接之后,必定对输入端的二阶低通滤波产生影响。试想:R45、R46为15千欧,你并联上5千欧(R47//R48),比R47、R48小多了。其影响不可忽略。

网友H:
1:你的电路应该取自于双电源供电的,可是楼主却用在单电源供电中。
2:运放输出的电压最高将近12V,楼主不经调理,直接接MCU的AD输入。你是嫌单片机太抗烧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没注意单电源的使用,在网上查了下,说是在运放的输入端加上直流偏置,你看看这样改可不可以?还有如 ...

“还有如果不加直流偏置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加直流偏置的话,输入信号的负半周将丢失。

网友D:
单电源加偏置的方法其实比双电源更不合算,除了不能直接加分压电阻就完事外,输出端都要电容+接地电阻耦合。

网友:
运放的正相输入端的参考电压是必不可少的。如果CT1/CT2与桥堆的输出连接正常,则线路就没有什么问题。倘若它们之间断开,单独测试滤波器的部分,则运放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此时运放的输出电压应该是不确定的。因为输入端的电压不确定。它受静电、周边干扰信号的影响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不加直流偏置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加直流偏置的话,输入信号的负半周将丢失。 ...

输入只有正电压,前面已经整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只有正电压,前面已经整流了

我说过不止一次:电流互感器二次绝对不允许使用二极管整流,无论是桥式整流还是半波整流、倍压整流。否则将产生超过百分之百的误差。虽然还不至于如同电力系统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那样造成重大事故。
没看见我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