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阻噪声与模数转换器噪声的比较

楼主(2019-06-02):
电阻噪声与模数转换器噪声的比较

模数转换器的总噪声频谱密度性能实际上反映为一系列参数,如热噪声、抖动以及量化噪声——也就是特定带宽(BW)上的信噪比(SNR)。在设计人员试图理解被采样信号中的转换器最低可分辨“步进”时,转换器数据手册中给出的信噪比可以给他们提供现实的期望值。这个步进也被称为最低有效位或LSB。对于一个已知满量程输入的N位转换器,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出信噪比和最低有效位大小,即SNR=20log(Vsignal-rms ⁄Vnoise-rms),和LSB =(Vrms︱Fullscale/(2^N))。

通过重新整理这个公式可以得出转换器的噪声Vnoise-rms =Vsignal-rms10^-SNR/20。因此,对于一个80MSPS、SNR=80dB、输入满量程电压为2Vpp的典型16位模数转换器来说,其噪声Vnoiserms = 70.7uVrms,或LSB值为10.8uVrms。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电阻噪声。电阻噪声被定义为Vresn=sqrt(4kTB W阻值),因此一个1kΩ的电阻在1Hz带宽内将增加约4nV的噪声。公式中的T为开尔文温度(室温 = 290K),BW是带宽,k是波尔茨曼常数(1.38x10E- 23 瓦/秒/K)。对于转换器的电阻噪声,看起来似乎不必过于担心,但实际上千万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让我们继续讨论如何降低噪声指数以便提高灵敏度。我们可以在转换器前端设计中增加增益和电阻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无源前端情况下,输入满量程降低2倍,意味着噪声指数将下降6dB。不过,还要考虑非相关的电阻噪声。

例如,在40MHz带宽内,一个50Ω的源电阻意味着电阻噪声有7.2uV。请注意:在单极点系统中,噪声带宽比信号带宽大1.57倍,这个50欧姆的电阻带来的热噪声对系统的信噪比的恶化不会超过0.1dB,即,Vnoise-rms=sqrt(7.2uV^2 + 70.7uV^2)=71uVrms。这个幅度不是太大,但我们还没有把系统中的增益考虑进去。当信号链中的增益为2时,一个50Ω的电阻引起的噪声相当于14.4uVrms,而相反的负载侧的200Ω终端电阻噪声将额外增加14.4uVrms。在这两个非相关的噪声源和的平方根(RSS)共同作用下,总噪声将达20.3uVrms,相当于2个LSB!

这里的关键是转换器噪声远远大于电阻噪声项,即使转换器前有一些增益也是如此。然而,随着在整个信号链中使用更大的电阻和增益,总噪声将很容易使信噪比变差(LSB=1位=6dB)。因此,在信号链中分配增益一定要小心,因为各种负面因素的效应会很快叠加。

网友A(点评):
电阻的噪声跟阻值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B(点评):
知识讲解最复杂

网友C:
阻器的固有噪声?

网友D:
什么电阻噪音小就是要材料好的

网友E:
电阻的稳定性差且噪声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怎么对AD转换后的数字信号进行去噪声处理

网友G:
ad转换前为什么要加低通滤波器?

网友H:
电阻导体的热骚动会产生无规则运动引起起伏噪声电流

网友I:
一般较大功率的金属膜电阻热噪声较低

网友J:
降低电阻的热噪声应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K:
用时电阻功率大一些的

网友H:
稳定性差的电阻就越越明显

网友C:
自身产生的噪声,包括热噪声和过剩噪声?

网友G:
什么叫 量化噪声?什么叫 量化白噪声?

网友D:
电阻噪声如何进行解决和处理?

网友F:
有哪些算法吗或者硬件也可以的。

网友E:
电阻热噪声有何特性?如何描述

网友K:
测量时静止不动,避免引入电磁感应噪声

网友L:
电阻噪声与模数转换器噪声平时没有考虑过。

网友J:
电阻的使用要考虑哪些性能参数?

网友I:
电阻热噪声吗?

网友M:
电阻的噪声是什么原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