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EEPROM编程写入时的怪异现象

楼主(2019-06-02):
PIC16F1823,烧录时用DE伪指令写入EEPROM数据,开始的时候是正常的,在程序不断修正的过程中,现在呢,如果DE里的地址和程序里的不一样那就烧录成功,如果一样就烧录不成功。换种方法,单独烧录EEPROM只写不擦模式,还是对应程序的EEPROM地址烧不了,不是对应的随便可以烧录进去。现在是单独烧了EEPROM之后,改程序再单独烧程序,两个是对应上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没有其他人也遇到过这情况?

楼主:
没人遇到过?就是“提示编程器件失败”那个,期望值多少,返回多少的错误,我遇到的这个是如果EEPROM的地址和程序里的对应上就烧录不了,DE里的地址和程序的不对应就能烧录

网友A:
地址有没有问题

楼主:
应该没问题,现在又好了,而且和EEPROM相关的内容没改。好多现象找不到答案啊,只能靠蒙

网友B:
能用就行了,可能设计问题。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呢

网友D:
间歇性问题?

网友D:
间歇性神经病。

网友D:
楼主用的时候多试试。

网友E:
对于那些支持对其EEPROM数据区域进行外部编程的器件,可以使用__EEPROM_DATA()
宏将初始值放入可用于编程的HEX 文件。该宏的使用方式如下所示。
#include <xc.h>
__EEPROM_DATA(0, 1, 2, 3, 4, 5, 6, 7);

一般来说, 只要代码中初始化了EEPROM的, 并且可以在生成的hex中有相应地址的EEPROM值的设置的, 直接烧录的话, 是可以全部烧写进去的, 当然, 你要看一下烧录选项:

楼主:
我用汇编的,用的DE伪指令,突然出现了写不了EEPROM的问题之后,改为8个数据一组或者1个数据一组都试过,都是不行,然后那几天干脆用仿真来调试代码和功能这些,后来某天一试又可以了,简直要吐血三斤,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