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之RTT调试

楼主:
RTT( Real Time Terminal)是SEGGER公司新出的可以在嵌入式应用中与用户进行交互的实时终端。J-Link驱动4.90之后的版本都有这个软件哦。

用RTT可以从目标MCU上输出信息的同时也可以非常高速的向应用程序发送信息,并且不影响MCU的实时性。其实现原理就是J-link与MCU共享内存,具体实现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查阅下资料,本文以应用为主。RTT的工作框图如图 1所示。MCU通过J-link与电脑连接并将打印信息输出到电脑上,电脑同时可以通过键盘等向MCU发送数据。

楼主(2019-06-02):
如果你想使用它,操作也非常简单,首先从官网下载RTT代码,然后把如图 2所示的5个文件添加到你的工程中。并且在主函数文件的起始处添加SEGGER_RTT.h文件。如下所示。

楼主: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主函数中调用SEGGER_RTT_printf函数来打印调试信息了,该函数用法和printf函数类似,只是多了一个参数用来指定RTT通道。

int SEGGER_RTT_printf(unsigned BufferIndex, const char * sFormat, ...);

打开RTT Viewer即可显示打印内容,具体功能可以自己去摸索一下。

楼主:
与SWO、Semihosting,相比,RTT字符输出更快。输出82个字符所需要的时间如图 4所示。

楼主:
通过与前面的3篇文档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每个调试工具都各有长短,关于它们的具体比较请参考表 1。

网友A:
之前用的时候发现打印数据量不是很多的时候也会存在丢数据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的时候发现打印数据量不是很多的时候也会存在丢数据的现象。

打印 还会 丢数据吗?

网友B:
会占用多少FLASH?

网友C:
对用户是免费的吗

网友D:
这是一个纯粹的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