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图的两种连接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03):
SN74LVC2G07DBVR为双路缓存器。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主要是降低单片机功耗,直接连接LED,灌电流直接进入单片机,经过缓存器的话,单片机相当于只输出一个高低电平,功耗主要消耗在SN74LVC2G07DBVR上,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中国IC交易网  中国ICPDF网

网友A:
单片机内部的地线金属丝是有限度的。这个金属丝很细很细。
所以单片机引脚,不宜直接驱动负载。
当然,驱动个别两个,没什么。
驱动多了,老老实实加器件。
楼上说的降低功耗,也是对的。实际上led多了,必须用缓冲器或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