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21做比较器为什么低电频拉不到0V 或者3V以下

楼主(2019-06-03):
各位大神们,耽误你们几分钟时间 ,帮忙分析一下
之前一直没有实际的应用过模拟电路,前几天的一个项目中终于用到了比较器;
所以利用LM321制作了一个比较器单路;
但是在理想状态下,应该呈现出来的状态是0V-15V(接入电压)
但是 我实际应用中发现: 高电平为13.8V   低电频则为9V
请各位大神们指点一下 ;
如果是本器件的问题,请指导一下应该用什么运放去做,之所以使用LM321 是因为的项目本身的体积较小,耐压值较大,才选购的此材料

网友A:
1.LM321输出不能到电源正轨,最大输出电压就是VCC-2V左右,所以15V供电输出13.8的高电平是合理的;
2.低电平应该是在0V附近,用示波器看下是否输出有振铃效应;
3.一般实用的比较器电路是滞回比较器,就是要加入正反馈。

网友B:
高电平13.8V,是对的,lm324就这样,输出电压轨就是vcc-1.5.
低电平输出9V,是不对的,要么运放有问题,要么在震荡?

网友C:
LM3211脚和3脚允许的最大输入电压是Vcc-2V,你直接接到了15V,超出了允许值。

网友D:
猜测,大概是负载重,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E:
这电路,15V的分压电阻这么小,光这里的电流就接近30mA了。
输入直接接15V,也不符合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的要求。
输出负载是什么也不知道。
估计什么情况都会发生,我们就不好分析了。

网友:
参考电阻和输入电阻建议以10K为单位,而不是以欧美为单位。
输出高电平应该在13V-14V是正常的,低电平应该是0V。
不过要看运放输出的负载,如果输出电压不正确,端口运放输出的其他连接,不要连接其他任何线路和设备。可能是由于超过运放最大的极限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