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光纤收发器的知识

楼主(2019-06-03):
  光纤是一种光导传输介质,它具有传输速度快、传输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在长距离传输中得到大量应用。为了节省成本,在短距离传输时大家还是倾向于使用双绞线传输,长距离则更多使用光纤。双绞线传输的是电信号,光纤则是光信号,这之间的传输就需要用到光纤收发器,下面就来介绍下光纤收发器。
  光纤收发器又叫光电转换器,是一种将短距离的双绞线电信号和长距离的光信号进行互换的以太网传输媒体转换单元。观察角度的不同使人们对光纤收发器有着不同的认识,比如按传输速率分为单10M、100M的光纤收发器、10/100M自适应的光纤收发器和1000M光纤收发器;按工作方式分为工作在物理层的光纤收发器和工作在数据链路层的光纤收发器;如果从结构角度来看分桌面式(独立式)光纤收发器和机架式光纤收发器;按接入光纤的不同又有多模光纤收发器和单模光纤收发器两种叫法。此外还有单纤光纤收发器和双纤光纤收发器,内置电源光纤收发器和外置电源光纤收发器以及网管型光纤收发器和非网管型光纤收发器。光纤收发器在数据传输上打破了以太网电缆的百米局限性,依靠高性能的交换芯片和大容量的缓存,在真正实现无阻塞传输交换性能的同时,还提供了平衡流量、隔离冲突和检测差错等功能,保证数据传输时的高安全性和稳定性。
  本质上光纤收发器只是完成不同介质间的数据转换,可以实现0--100Km内两台交换机或计算机之间的连接,但实际应用却有着更多的扩展。
  1、实现交换机之间的互联。
  2、实现交换机和计算机之间的互联。
  3、实现计算机之间的互联。
  4、传输中继:当实际传输距离超过收发器的标称传输距离,特别是实际传输距离超过100Km的时候,在现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2台收发器背对背进行中继,是一种很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5、单多模转换:当网络间出现需要单多模光纤连接时,可以用1台多模收发器和1台单模收发器背对背连接,解决了单多模光纤转换的问题。
  6、波分复用传输:当长距离光缆资源不足,为了提高光缆的使用率,降低造价,可将收发器和波分复用器配合使用,让两路信息在同一对光纤上传输。
  光纤收发器使用注意事项
  从开文介绍中我们知道光纤收发器有多种不同的分类,而实际使用中大多注意的是按光纤接头不同而区分的类别:SC接头光纤收发器和ST接头光纤收发器。
  在使用光纤收发器连接不同的设备时,必须注意使用的端口不同。
  1、光纤收发器到100BASE-TX设备(交换机,集线器)的连接:
  确认双绞线的长度最长不超过100米;
  连接双绞线的一端到光纤收发器的RJ-45口(Uplink口),另一端到100BASE-TX设(交换机,集线器)的 RJ- 45口(普通口)。
  2、光纤收发器到100BASE-TX设备(网卡)的连接:
  确认双绞线的长度最长不超过100米;
  连接双绞线的一端到光纤收发器的RJ-45口(100BASE-TX口),另一端到网卡的RJ-45口。
  3、光纤收发器到100BASE-FX的连接:
  确认光纤长度没有超出设备能提供的距离范围;光纤的一端连光纤收发器的SC/ST接头,另一端连接100BASE-FX设备的SC/ST接头。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很多用户在使用光纤收发器时认为:只要光纤的长度在单模光纤或多模光纤所能支持的最大距离内就可以正常使用。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种认识只有在连接的设备都是全双工的设备时才是正确的,当有半双工的设备时,光纤的传输距离就有一定的限制了。
  选购原则
  光纤收发器做为一个区域网络连接器设备,其主要的任务就是怎样很好地把两方数据进行无缝连接。所以必须考虑其与周边环境相互兼容性的配合,及本身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反之:价格再低,也不能选用!
  1、本身是否支持全双工及半双工?
  市面上有些芯片目前只能使用全双工环境,无法支持半双工,如接到其他品牌的交换机(SWITCH)或集先器(HUB),而它又使用半双工模式,则一定会造成严重的冲突及丢包。
  2.是否与其它光纤收发器做过连接测试?
  目前市面上的光纤收发器收发器愈来愈多,如不同品牌的收发器相互的兼容性事前没做过测试则也会产生丢包、传输时间过长、忽快忽慢等现象。
  3、是否有防范丢包的安全装置?
  有些厂商在制造光纤收发器收发器时,为了降低成本,往外采用寄存器(Register)数据传输模式,这种方式最大的缺点就是传输时不稳定、丢包,而最好的就是采用缓冲线路设计,可安全避免数据丢包。
  收发器ST485EBDR www.dzsc.com/ic-detail/9_2600.html的参数
  制造商:STMicroelectronics
  系列:-
  包装 :剪切带(CT)
  零件状态:在售
  类型:收发器
  协议:RS422,RS485
  驱动器/接收器数:1/1
  双工:半
  接收器滞后:70mV
  数据速率:5Mbps
  电压 - 电源:4.75V ~ 5.25V
  工作温度:-40°C ~ 85°C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封装/外壳:8-SOIC(0.154",3.90mm 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8-SO:
  基本零件编号:ST485E

网友A(2021-09-08):
Firecomms塑料光纤(POF)或石英光纤(PCS)收发器产品应用广泛,从工业自动化到运输和家庭网络都能用到。其优势有以下几点:
优异的抗EMI/RFI能力,适用于工业、恶劣和噪杂的环境
发射器和接收器的电流隔离
可见光谱操作,安全护眼,快速故障检修
超低功耗,发射器可在3-4mA条件下工作
高寿命,不会影响机器/系统寿命
持久耐用,轻巧灵活
弹性好,易恢复
延长机器正常运行时间
工业级标准,工作温度-40°到85°
减少维护周期,收发器及线缆使用周期可达20年左右
安装连接方便,现场操作简单
联系人 刘峰 销售总监
邮箱:liufeng@seacross-tech.com
北京海力通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果园6号楼金泰商贸大厦2031室
电话:010-65461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