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MPLAB X IDE如何设置中文?

楼主(2019-06-03):
    我在安装时选择的是中文,编辑器的菜单、提示都是中文,但在程序代码(含注释)中写入中文后,下次打开时中文却全部成了??(见下图),请教应该如何设置才能让中文正常显示呢。先谢谢各位!

JKN
我是5.30版本我的就是标题栏就是英文

网友A:
新建project的时候, 设置project名字的时候, encode选GB2312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project的时候, 设置project名字的时候, encode选GB2312的看看

不知道已经建成的工程能不能修改语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已经建成的工程能不能修改语言?

好像是可以的..
在project上面点右键, 选properties,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 Genaral页面, 也可以看到这个encoding项目..
不过还是建议你能写英文注释尽量写英文注释, 如果是中文的话, 以后换个环境, 或者发给别人的话, 别人看到的可能是乱码..

网友B:
文本的编码格式问题

网友B:
试试UTF-8

网友C:
我一般把encoding这个下拉框,选为GBK

楼主:
重新建立了一个项目,选择语言为GB1803全字符集,这样就可以正常显示汉字了。

网友D:
有意思,可以试试

网友E:
GBK 比较全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G:
需要下载一些插件吗

网友H:
是不是有那种补丁包啊